数控卧式镗铣TK6816A,如何进行轴替换?

楼主(2014-05-15):
数控卧式镗铣TK6816A如何轴替换:在做深孔时cycle83(,,,,,,,,,,,,)如何让滑枕代替立柱加工,以减少机床惯性,确保机床精度

网友:
应该是主轴吧,这个可以通过参数改变

楼主:
具体点,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
可以的,以前开落地镗的时候干活打四个D15深500的孔用G83,立柱那么大,来回晃,费不费电先不说,效率也先不说,只是怕对机床Z轴丝杠不太好,就查阅了设计参数和询问设计,更改为可以用镗杆w轴打孔打深孔就用G83X Y W-500 R5 Q3 F100,最后试验成功!方法如下:
1:更改参数5101#0置为1,钻孔轴由程序指定                                                                        设定使用各式
2:设定1022(轴行参数,在所要的轴后写入7)将你所要的方滑枕或镗杆轴指定为Z轴的平行轴      指定轴的关系
3:然后测试G83X Y W-500 R5 Q3 F100是否可行,注意单节倍率,空走刀观察机床动作是否和预设的一致
打完才注意到你是西门子吧?这是fanuc的,白打这么多,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