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尾架数控化打深孔改造加工

楼主(2014-05-15):
    一眨眼间又忙了好几个月,咱这种混口饭吃的小厂就是这样,任何一点小事情都得自己动手动脑筋,为的是能稍微节省点成本并提高点效率。

苦话闲谈言归正传。

一个简单的设备改造,现在已经能正常生产了,所以有空把改造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抛砖引玉,说不定有同类型需求的坛友们,在此基础上改进改进,能弄出个更便捷实用的设备来。

 最近接了一个批量生产的活,有一道工序要求打孔,平底盲孔,φ31,深度165±0.3,这么说深不深说浅也不浅的一个盲孔,让我伤脑筋了。盲孔的底部要求并不算高,可以有一点中心孔,这样嘛,我倒想直接把麻花钻磨成定心平底钻,这样一来最好是工件旋转,麻花钻固定切削,那么的粗加工设备,可能要用六角车床了。

产品量有点大,要用的话一次要上好几台六角车床,这么老旧的车床一次好几台,一方面不大好找,另一方面这活做完了这几台设备就没用了,太浪费。就想着用普车尾架打打孔算了,反正手边有两台6150的普车,活也不大饱和,尾架改造掉,不打孔的时候,普车还是普车。方式选定了,就考虑动力,液压还是数控推动,要想精度上有保障,可能还是数控驱动的步进电机做推动动力会好一点。于是就按这个方向开始着手改造。

算了一下,打进165深,加上为工件装卸需要的退刀的距离,自由行程至少得220以上,现成的尾架筒全行程大概只能伸缩140,那就只能是尾架套筒内的物件全都重新做过,只利用尾架套筒的孔,而且尾架的后面还要加长,因为那根伸缩的芯子怎么着也得要500长吧,这样打孔220伸出后,筒内还有280左右,基本能保证伸出这么长以后钻还是稳定的。说干就干,上图!

  做一个也是做,做4个也是做,索性把我两台6150的数控尾架也一起改了,就是加长而已,不影响尾架使用,反倒让我自动打孔 的机器变多了,所以索性一次做了4套。

   单个步进电机的电器部分并不是很复杂,电源、保险、变压器、控制器、驱动器、步进电机,接起来做个普通的木箱子装着就能用了,这里就没有拍照,下回如果有空把改造数控旋风铣的电器接线详细图拍个照片,再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网友:
顶,在顶,往死里顶,看了这么多的贴,现在才发现这种才是我的最爱啊。
我喜欢。。。。。。。。
马上收听,期待下面还有。

网友:
我问一个问题,你这样装好以后,它是钻孔到位以后自动退刀还是要有人在边上看着刻度再手动开关呢?

网友(点评):
我帮楼主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就等于说是一个普车和一个单轴的数控车床的结合体,下面应该明白了。

网友:
加长尾座干什么?
就是为了伸出长一点?

网友(点评):
哦,还要保证刚性

网友A:
尾顶座下面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B:
单轴的用的什么控制器,很好奇

网友:
喜欢这样的帖子。还带图片一看就懂!顶啊冲啊

网友:
哈哈,车床还能这样玩,果断收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顶座下面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有附图啊,步进电机嘛

网友(点评):
齿轮比手轮大,这么大个的家伙还不如装一不同速度的油缸呢。没别的意思,也没有恶意。

网友(点评):
光看那国产液压系统的满地油就想扔掉它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啊,活干得漂亮,那地方的啊

网友C:
楼主太强了,86加长的步进电机?那个电机是两个齿轮直连的吗?好大的减速比啊,30+的孔是一次打出来还是分大小钻头打的?用这个电机也够力了?

网友:
楼主强大!有图有真相。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D:
直接用拖板不是更好

网友:
顶!喜欢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E:
其实像15楼说的,直接用拖板会更省力些,把尾座放到拖板前面去就可以开着走刀打孔了

网友(点评):
开着走刀打孔能自动打到需要的尺寸吗?

网友:
很好自由发挥,

网友:
做得漂亮,有空上我改的给大家看看,一般的调速电机,不需要控制器和驱动,齿轮传动!

网友F:
看着不错。其实问题不少。比如说,尾座的进退怎么解决。你只解决了芯筒和伸缩。这个早就有成熟方案。但是不实用。只能适应部分产品。还有如果钻头比较大呢。60以上呢。那得多大的电机。控制系统的成本呢。排屑问题,如果半路铁屑塞住怎么办。
根据我们的经验。车床不适合这么改装。当地已经有很多人改过液压的,步进的伺服的。统统失败。都卡在通用性上。某些产品好用。某些产品没办法用。
最终我们当地老板都老老实实买了自动立钻。有钱的买了数控立钻。
还有一点,我们当地这些设备都是2000工资的妇女在操作。可能你那车工操作会好些

网友G:
这才是实用的帖子,让我这外行一下就看明白了,谢谢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你那刻度是怎么搞的,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点评):
刻度用雕刻机就能干,要是数字也用数控加工就漂亮多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楼主若能把它改成啄孔那就更好了

网友:
好家伙,大侠我能转发一个么,会注明出处

网友:
如果中途卡屑钻头岂不会断掉!还有我想问一下如果是深孔衡速切削液也不好进去吧?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在控制器里边调的进多少回一次。那都不是事儿

网友(点评):
有个疑问,回过以后再进给时,原来走过的路线是快速进给还是按原先速度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顶座下面的是什么电机?

明显是个步机电机

网友:
你那刻度是怎么搞的,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
高手能人,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着不错。其实问题不少。比如说,尾座的进退怎么解决。你只解决了芯筒和伸缩。这个早就有成熟方案。但是不 ...

我用直径75的钻头,一般的调速电机,电机功率120w,现在试用暂时没有问题。采用两级齿轮传动,电动钻孔,手动退钻。用这东西,主要是为了省力!

网友(点评):
改造后的尾座结构视频,在楼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用直径75的钻头,一般的调速电机,电机功率120w,现在试用暂时没有问题。采用两级齿轮传动,电动钻孔, ...

可能方向不一样。你的要求只是简单的钻孔。还人工退出。我的方向是自动。傻瓜式操作,通用性要强。没有啄式钻孔,铁屑塞住怎么办。孔深了水怎么办。钻床是向下的。水很容易进去。最关键要省人工。我这自动立钻和数控立钻都是妇女,一个人看两台以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拖板不是更好

是哦,刀架上装上钻头,对好高度和中心。
把这套驱动装置加在机床自带的纵向丝杠的尾端,稍加些改动,把进给箱放在空档。。。。。。。
合上开合螺母。。。。。对付0.60MM的公差,估计没问题吧,爱钻多深就钻多深!
当然也会有其他工序的限制,比如一定要在钻孔这道工序的同时,用到刀架的4个位置来加工一些其他工序。
总之,不错的设计和改进,楼主加油!!!至少比我所见的大学毕业N年的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像15楼说的,直接用拖板会更省力些,把尾座放到拖板前面去就可以开着走刀打孔了

当然可以了,在深度确定位置,安个百分表(10mm规格的)在床身上就可以了,每次快到尺寸时可以看表的指针!正负0.3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肯定好用的,更能省钻头钻头

网友J:
请教:楼主的工件,一共做了几次热处理?分别是什么处理?最后的硬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不错。其实问题不少。比如说,尾座的进退怎么解决。你只解决了芯筒和伸缩。这个早就有成熟方案。但是不 ...

高手很多啊,我们自己用用的设备改造,当然只能算专机,当然不能替代通用机,数控钻孔的机械多的是,就是个成本问题而已,对应我目前的加工需求——165深 ,平底,深度公差30丝以内,全自动啄孔钻(通过编程想啄几次啄几次),断削排削通畅——我需要的目的都达到了,对我要加工的产品来说,改造就成功了,当然不能打65的孔,需求和用途不一样,只是个简单改造,为的是省点小钱,别帮我拔高到跟通用设备比,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的工件,一共做了几次热处理?分别是什么处理?最后的硬度是多少?

其实没那么夸张,真正一定需要热处理的是那根芯子,而且也不是做来用于销售的设备,一定要做到多少多少硬度才合标准,我也就全部只做了个调质处理而已,三十几度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强了,86加长的步进电机?那个电机是两个齿轮直连的吗?好大的减速比啊,30+的孔是一次打出来还是分大 ...

86的可不行,力气太小,我用的都是110的最高一种加长型,基本上是比普通130的电机力气可能还要大点,标称数据是25N/m,搭配我这么大的减速比,而且有一样东西我没具体说,因为传动螺杆和螺母我都是自己做的,所以把以前的5的螺距改了,自己做的是螺距3的梯形螺纹,力气基本上是保证了,如果料子不是特种材料的话,估计40+左右也能打,只要进刀稍微调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哦,刀架上装上钻头,对好高度和中心。
把这套驱动装置加在机床自带的纵向丝杠的尾端,稍加些改动,把 ...

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用托板打过批量的孔,托板是有间隙的,特别是在批量生产的时候,不停的震动,会导致托板位置产生轻微的偏差,但是累加,需要经常不停的修正,还是有点费事的。30+的深孔钻,刀架上也夹不稳,如果钻刃磨的话,装卸都要有点技术才能装准,小批量或单件生产是比较好用的,长时间做,托板还是有点扛不住。个人实践下来的一点感觉,说不定高手们把这些问题还是解决的很好的。

网友(点评):
楼主在次挺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轴的用的什么控制器,很好奇

单轴多轴没什么区别,就是个数控系统,只不过在这我只用得上单轴,就找了个单轴的系统,由于它比较简单,只能简单的编程,所以没有人称之为系统。如果不缺钱,直接用个广数或者凯恩帝的两轴数控系统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很多啊,我们自己用用的设备改造,当然只能算专机,当然不能替代通用机,数控钻孔的机械多的是,就是 ...

不好意思,吓到楼主了。我一直在寻找数控车床自动钻孔问题的解决方案。看到楼主的标题就比较激动,终于有解决了。再一看具体内容,失望。

网友:
很好很强大,我们自己把普车上改了一套,不过没电机,用光杠带动的

网友:
牛人!这改装很赞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可能方向不一样。你的要求只是简单的钻孔。还人工退出。我的方向是自动。傻瓜式操作,通用性要强。没有啄 ...

没有办法,楼主不想给大家说的太明白点,谁叫我是第一个顶楼主的呢。第1没有万能的机床,第2步进电机可以换成伺服电机,加一个控制气和驱动气,系统有便宜的微型的,大概也就2/3百块钱一个,我这里有你想看明天给你图片。驱动器买个旧的也就几百元钱的事情,全部改好不算人工也就2000元钱一台就够了,这样算的话等于就是一个数控转床。第3你的数控转床我不知道多少钱一台,反正我估计一台的钱可以改一大堆出来了。第4楼主也说了不加工这个产品了把伺服电机一去掉同样是个手摇的尾坐。第5在这个机床上我编一个程序暂停在转孔,钻好孔之后我还可以在次按启动用刀具加工内孔,不知道你的数控钻床能办到不。

网友(点评):
有道理哦,我倒没有要跟数控结合起来用的产品,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直接把数控的系统换掉,弄成个三轴联动的,点一次启动,车、钻、镗一次搞定,那不是勉强都能算个专用加工中心了啊。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一个想法吧了,但是是一个肯定可以实现的。我也没有看见有人这样搞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没有办法,楼主不想给大家说的太明白点,谁叫我是第一个顶楼主的呢。第1没有万能的机床,第2步进电机可 ...

你说的这些当地都有人搞。都失败。因为前提是妇女在操作。而且是一个人两台机。请问你程序暂停了,得要人工拖动尾座退出吧。下一个产品得人工拖动,再按微型系统的启动吧。尾座的锁紧呢。要人工吧,电机锁紧也要人工。哪来时间操作两台机。我们这边不光操作机,还要检验。平均产品时间不到2分钟。
还暂停再车。立钻打完孔,上机直接加工,要暂停做什么。
50的立钻3万。一年的人工成本就够了。还2000呢。人工成本才是大头部分。当地操作工已经在2500的工资了。还有保险,福利。中午工作餐。你那2000叫成本吗?
而且现在工人是大爷。你一点时间不给他,他们就根本不检验。出废品怎么办,你还不敢扣钱。一扣人家走人。

网友(点评):
没想到引起大家这么热烈的讨论。为什么要拖动尾架呢?我都锁死了啊,退钻不是我加长了芯筒吗?我自由行程300,打钻用150的话,还有150的空间可以自由伸缩,使用程序G0快速定位啊。

网友(点评):
镗刀长了怎么办,即使不退尾座。还是要人工操作微型系统。而且共用的机床冷却水管。本来就不够用,还要人工移动水管。怎么一人操作两台机。我们改进一切以节约人工为前提,只要是多余的操作,都不行,还考虑成本

网友(点评):
尾坐的自动进退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光我知道的就有2/3种,在说这种改装的机床一般的情况之下都是用在相对比较单一的工件之上,也等于说是故意为加工这个工件而改装出来的

网友(点评):
现在加工工件最快的是什么机床,是专为单一工件设计的专机才对。

网友(点评):
道理是专机快,问题是没有多少厂子定型产品,现在行情不好,杂七杂八的东西多呢?都做专机?

网友(点评):
不做无谓的争吵,我们想问题的方向不一样。43楼我已经说明

网友(点评):
嘿嘿这个不叫争吵,顶多算讨论吧了。人又不是工业生产出来的,想法自然有不一样的地方。 说错话的地方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着不错。其实问题不少。比如说,尾座的进退怎么解决。你只解决了芯筒和伸缩。这个早就有成熟方案。但是不 ...

你要求的只是再加个尾顶的进退运动功能而已,没什么难的啊,在尾顶上再加滑轨丝杠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大哥还有锁紧,光运动直接拖板就拉走了。大钻头的力量很大的。光丝杠锁紧,打孔是钻头会翘头。

网友:
有图有真相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些当地都有人搞。都失败。因为前提是妇女在操作。而且是一个人两台机。请问你程序暂停了,得要人 ...

翘头的原因是刚性不够还是导轨有间隙啊?

网友(点评):
你光丝杠拖动不锁紧肯定翘头呀。你以为是拖板吗。钻头阻力很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些当地都有人搞。都失败。因为前提是妇女在操作。而且是一个人两台机。请问你程序暂停了,得要人 ...

讨论这个问题没意义,如果能请一个妇女开两台机器,那说明有很多活干了,那钻孔是钻孔,车加工是车加工,这样分开来做,效率,质量有保证!如果是一个月不到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只有那么三五天在钻孔,这样改改也很好的嘛!象你说的一样,大家考虑的方向不一样!争取今晚把我改的也放上来,不过比楼主的难看多了,大侠请拍

网友:
平底盲孔,φ31,深度165±0.3,这么说深不深说浅也不浅的一个盲孔,让我伤脑筋了。盲孔的底部要求并不算高,可以有一点中心孔,这样嘛,我倒想直接把麻花钻磨成定心平底钻.
想法不错,干劲也佩服,但一点小中孔加平底钻,效率怎样啊?走快点不震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才是实用的帖子,让我这外行一下就看明白了,谢谢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你那刻度是怎么搞的,能回答 ...

用激光打标机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方向不一样。你的要求只是简单的钻孔。还人工退出。我的方向是自动。傻瓜式操作,通用性要强。没有啄 ...

如果需要后续加工,比如端面倒角的话 ,就可以省去二次装夹,这玩意啊  我觉得还是根据产品的工艺来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讨论这个问题没意义,如果能请一个妇女开两台机器,那说明有很多活干了,那钻孔是钻孔,车加工是车加工, ...

说明一下,中间的小齿轮是可以顺着所在轴纵向移动的,就是把轴做小点或者把齿轮孔做大点,这样手动退钻的时候可以轻轻地拨一下小齿轮,小齿轮就出来了,至于齿轮是线割的,模数1.5,两个大齿轮齿数一样90齿,接电机的齿轮齿数17,中间的小齿齿数30,成本材料费40左右,线割收了120,电机是原来别的机器拆下来的,功率120W,也就是让它干一天也用不了2度电,电机可0~90可调速!现在是钻75的孔10分钟,可人工钻差不多,但是如果是人干一天,要钻30个孔,那晚上肯定睡不着了。这里就是为了省力,

网友(点评):
不错,成本少。但是没楼主自动化高,你这个要人看,不能退。但是还是很不错

网友(点评):
哈哈,很好很强大?

网友(点评):
你可以考虑把电机换成步进电机

网友:
苏州鑫石机械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深孔钻机床销售,枪钻销售,枪钻焊接,自成立以来就受到业界的关注和认可,目前在苏州高新区中虹路1号设有展厅并对现对苏州,常州,昆山,上海,江阴,宜兴,镇江,南京,山东,安徽,徐州,宿迁,盐城等地区承接深孔加工外协服务。1 q F
1、模具行业:模具的水道孔、顶针孔、流道孔、导柱孔及瓶模孔等;
2、液压行业:液压油缸,伺服油缸,精密活塞杆等液压阀块油路深孔;
3、汽车行业:气缸头、曲轴、转向器齿条、齿轮轴、阀芯的深孔加工;
4、轧辊行业:冶金轧辊,造纸行业的瓦楞辊等。
5、油泵油嘴行业:喷油气体、针阀体、柱塞套等零件的深孔加工;
6、纺织机械行业:各种锭子中孔加工等;
7、医疗器械行业:钛合金、不锈钢(骨钉)等轴类加工
) u* y; }- a U& R+ s- O* t
现有加工能力: 1、棒料加工:孔径范围:Φ1.2~Φ45mm;孔深:1800mm; 2、模具深孔加工:孔径范围:Φ3~Φ46mm;孔深:3600mm;我们有能力达到贵方对加工工件质量的较高要求,希望能与贵厂在深孔加工方面建立协作关系。
 欢迎垂询!欢迎参观!
李磊 13382505036
. \9 G! | V9 h: f& ~4 c |

网友(2016-04-12):
请问钻60左右的孔,需要多大力矩的电机呢

网友:
学习了,膜拜各种大神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我还见到过一种在刀架上装钻头的,改装机床

网友(2016-09-19):
最近正有意向搞这个,学习了

网友(2017-10-12):
学习了,看了下面的讨论,发现还有好多要学的

网友:
LZ动手能力一流啊

网友:
从头看到尾,NB啊,有的评论也有牛人,学习了很多。

网友(2022-03-13):
人定胜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