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侧面用铣床怎么加工更高效?

楼主(2014-05-15):
新手请教。请问下面那个侧面用铣床怎么加工更高效(侧面有个向里偏的5°斜角)

楼主:
希望各位能提供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卧铣上用三面刃铣刀加工

网友:
这方面有过一点接触,如果工件不算大的话,锣个夹具,这样上下工件精度都比较有保证,刀具不要买太水的,也要适合这个材料的。

网友:
侧面铣总没面铣效率高,可以的话横过来洗

网友:
设置专用以5度工装配合面加工,效力合适,刀具强力形(玉米型立铣刀)

网友:
如果批量大 专用设备吧

网友:
还是专用夹具好

网友A:
哪个厂子的南车北车?敢泄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厂子的南车北车?敢泄密

南车的

网友:
横过来洗

网友:
盘铣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