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冲压模具中,一模交错多排的压力中心如何计算?

楼主(2014-05-16):
请教高手,在冷冲压模具设计中,一模交错多排的压力中心如何计算?具体是否有相应的公式。

网友:
用软件presscad或者是三维SE中的模具冲压软件
你公式算很麻烦的

网友A:
下图这样可行否?测4个小面积的重心,重心位置好像就是压力中心?

另外请教楼主求压力中心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样可行否?测4个小面积的重心,重心位置好像就是压力中心?

我们公司不用这个软件的呀,我是做模具设计的,我们设计模具时,先根据零件的排样图,计算出压力中心,以此设计模板尺寸等相应的其他零部件的相对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样可行否?测4个小面积的重心,重心位置好像就是压力中心?

CA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