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如何加入自己需要的材质?

楼主(2014-05-16):
在SW2014中如何加入自己需要的材质,加入后表面效果怎么样?或者有没有后期处理的渲染软件?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自定义材料下面,复制粘贴默认材料,右键改成你想要的材料名

网友A:
我这里有个材料库大全,看看能不能帮到你,这个解压后要放到指定的位置就生效(下面有图片)

网友:
好好发扬优良的传统,给模具爱好者最大的惊喜!

网友:
常规的材料  软件自己带有的

网友(点评):
上面的材料是归好类的,中文版

网友:
同意2L,支持3L---很详细

网友:
solidworks渲染还是不强大的,有个插件叫3d composer这个到是可以用来做动画,如果追求效果最好是用3ds m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材料库大全,看看能不能帮到你,这个解压后要放到指定的位置就生效(下面有图片)

谢谢,

网友:
补充上面传材料大全里面的几张图片

网友(2021-01-31):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材料库大全,看看能不能帮到你,这个解压后要放到指定的位置就生效(下面有图片)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