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这样的一根轴从结构上来说合理吗

楼主(2014-05-16):
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轴的结构决定于受载情况,轴上零件的布局和固定方式,轴承的类型和尺寸,轴的毛坯,制造和装配工艺及安装和运输等条件。轴的结构应该是尽量减少应力集中,受力合理,有良好的工艺性,并使轴上零件定位可靠,拆装方便。对于要求刚度大的轴,还应在结构上考虑减小轴的变形。
由于影响轴的结构因素较多,故轴不可能有标准的结构形式,必须根据情况具体分析比较,确定方案。
还请大侠具体说明用意。

网友(点评):
说得很好,设计一根轴要考虑的东西好多。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具体要根据情况定呢

网友:
安装轴承的地方应该加工长度太长!

网友:
二楼说的对!LZ图随便怎么画都可以!但是真正要运用到使用过程中的话还是要考虑很多问题的!

网友B:
那两键槽感觉还是不要在同一面上好

网友(点评):
这个有讲究吗,能不能分析下,让我等小虾膜拜膜拜

网友(点评):
这样反倒错了

网友(点评):
一般来讲是在同一面,考虑工艺,但是高速就不一定了

网友:
最好是进行强度校核

网友:
看受载情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结构决定于受载情况,轴上零件的布局和固定方式,轴承的类型和尺寸,轴的毛坯,制造和装配工艺及安装和 ...

轴的受力并不大大概40~50牛顿,主要承受的重量在那两个键槽那里,两端有轴承,那两个键槽这样设计仅从结构上来看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键槽感觉还是不要在同一面上好

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我有一同学也说不太好,只是不清楚原因

网友C:
从工艺上来讲,键槽在一边合理,运用当中也是这样的情况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工艺上来讲,键槽在一边合理,运用当中也是这样的情况多

键槽不能设计在两边吗

网友:
影响轴的结构因素较多,故轴不可能有标准的结构形式,必须根据情况具体分析比较,确定方案

网友:
键槽在一边

网友:
轴的基本设计都这样的,这样确定轴的设计要根据使用情况的。

网友D:
看比例,键槽宽度有点大。是按手册选择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比例,键槽宽度有点大。是按手册选择的么?

是的

网友:
轴没有统一的要求,实际情况实际处理,轴的结构主要取决于轴的安装位置和形式、轴上安装零件的类型、载荷的性质大小及分布情况

网友(2015-07-01):
没有好不好,满足功能,材料选取,强度校核,热处理工艺,表面工艺

网友:
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