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长度计算

楼主(2014-05-16):
四个链轮用一条传动链形成封闭的传动,怎么计算链条总长度

网友A:
CAD相切4个链轮的节圆,画一下,测量出来就行.

楼主:
您好,是设计计算,有什么方法或者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相切4个链轮的节圆,画一下,测量出来就行.

您好,是设计计算,有什么方法或者公式

网友:
同求计算公式,再买三角带就不用费事了

网友:
画出来测量下长度就行了啊。

网友(2015-07-21):
有啥计算公式啊!就先画节圆,再画线切,剪切多余的圆弧,然后把各部分合并,cad直接算出周长!很准,包括同步带!

网友:
问这个问题是学习需要吗??还是说是什么需求?一方面,本来这些链条或者带都有公差的,即使你计算的一点误差都没有,厂家同一批次、不同批次的零件都有误差,不管是链还是带,中心局稍微长一点,都会有涨紧装置。按楼上的做法足够了!不过设计的时候,①选择传动比、大小链轮齿数②初定中心距、链节数、所需的许用功率、确定链节距③确定中心距④计算链速和轴上的载荷⑤链传动润滑确定⑥链轮张紧装装置及链条箱设计。②③是有个有个循环的过程。还有就是圆整过程。大致算出链条长度,反过来定中心距。

网友:
如果你的链条很长的话,在主动轮的入口要有张紧轮,在水平,或者倾斜方向传动的部分要有支撑的支架或者链轮。否则链条在运动的时候会晃动,容易掉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