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的东西零散,很多没有标准规格,怎么做采购清单?请教前辈。

楼主(2014-05-16):
采购标准件,比如轴承等,都有标准型号,采购清单上写上就好了。

公司做设备用到些东西,貌似市场上并没有统一的规格。

1.万向轮,网上查了下,每个厂家规格,固定方式等五花八门,我采购清单上怎么写呢?才能让采购回来的确保是自己要的东西?

2.光电开关;

3。脚踏开关;

4.配伺服电机的减速机等,都是这样,每个厂家型号都不一样。

这清单要做详细清楚,真的很痛苦。

前辈们指点下,你们是怎么解决采购这些型号没有统一标准规格的东西的?

网友A:
多看样本书

网友(点评):
我这里有MISUMI样本,可是有些东西MISUMI也没有我要的那种,他这里万向轮都是外径50MM以上的,我这里用不着这么大的

网友(点评):
百度下各种厂家,把资料都发给研发,让他们自己选,并且多看同类型多家厂商的样本,是否有通用的,建议研发使用通用的

网友(点评):
额,我不是采购,我是设计部的,明白了,等于要找采购沟通好咯,没沟通好,这清单是做不来的了?

网友:
你们是怎么解决采购这些型号没有统一标准规格的东西的?

俺都是先在网上找厂家的资料,再询问供应商是否能取得这样的零件,或听取供应商的意见来改自己的清单或图纸。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取得资料不难,你的意思是说让采购按你找好的厂家买东西?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自己干采购的前段工作,但不参与采购。设计部的人就更应该去控制成本,不了解零部件行情就控制不好成本,毕竟设计的方案不是唯一。

网友(点评):
说到这,我就想起个故事,去年一同事,就是因为想控制成本,听说被采购穿小鞋,后面自己走了。采购跟老板关系不一般,给了他管理公司的相当权力,我现在自己控制成本,会怕怕~~~

网友(点评):
不参与采购就不怕被穿小鞋。给出供应商的建议时要多家资讯,只给一两家资讯是找鞋穿。

网友(点评):
大侠经验老道,感谢指教

网友(点评):
呆哥不止能送大把银子给人,现在连积分也可以大把的送 ^_^

网友:
一般是设计要求出来了 直接告诉你要的零件尺寸。。让采购自己去选

网友(2016-05-02):
请问楼主最后万向轮的清单怎么写的,小弟也很困惑

网友:
我以为兄弟调采购部去了呢

网友:
你和供应商打好交道就不会那么累,干嘛累的死去活来的  自讨苦吃。有什么问题供应商给你解决不就完啦

网友(2017-04-17):
这些都是 设计 会把要求写细。 非标件该出订货图的就得出。技术要求都得写详细。

网友:
1、首先找使用者确认详细的产品信息
2、不知道的话找厂家要下资料,跟使用人核实

网友(2018-04-23):
我以前是在小公司做机械设计,我要买什么配件一般都会把产品的型号、品牌及各种要求写的清清楚楚给采购,包括买原材料都是,这些有的是采购可以直接买到的,有些是买不到的(比如是供应商没现货啊,型号稍为有点差异啊等),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采购直接打电话跟我们沟通,我们也会很配合采购的工作的。现在改行做销售了,主要卖气动元件、工控电器、轴承之类的。有什么需求可加QQ819402639。技术上也略懂一点点,希望参帮到您。

网友:
什么东西都应该有个规格吧,不然如何采购

网友(2018-09-30):
这种当然应该是技术去给了,采购可以配合,实在不行百度图片也行,如果只给你三个字去买,买错肯定是你的

网友(2019-06-12):
采购是按需求操作,对采购要求不明确的可以要求申请人写清楚否则不予采购。再者找供应商索要相关产品资料让申请人确认定性后再采购,切记尽量找大的知名品牌,因为知名品牌型号参数明确且产品稳定,有些杂牌当时用可以下次再采购可能这个型号就不生产了。

网友:
标注厂家  及厂家型号 就行了

网友:
一般情况通用的给型号,多找供方沟通,我们做链条链轮的可以多交流V185504696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看样本书

我们替代米思米的产品和非标定制,可以解决楼主的难题 15599077787  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