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面上的草绘能倒圆角么?

楼主(2014-05-16):
这四根线是不同平面上的草绘直线,我通过扫描做出来实体拐角都是直角的。  不同平面上的草绘能圆角不?

网友A:
虽然大侠的四条线段不再同一平面,但是相邻的两两线段可以确定在同一平面内的,倒圆角是没问题的。
鄙人愚见。

网友B:
这是UG吧!应该是可以倒圆角的!不过应该不是在草图里面倒圆角!UG以前学过!现在忘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大侠的四条线段不再同一平面,但是相邻的两两线段可以确定在同一平面内的,倒圆角是没问题的。
鄙人愚 ...

相邻的直线也不再一个平面上,就两线的交点在一个平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UG吧!应该是可以倒圆角的!不过应该不是在草图里面倒圆角!UG以前学过!现在忘了很多!

这是pro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邻的直线也不再一个平面上,就两线的交点在一个平面上

两相交直线不能确定一个平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邻的直线也不再一个平面上,就两线的交点在一个平面上

相交的两条直线应该是在一个面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相交直线不能确定一个平面吗?

哦,明白了,先找到那个面,在画线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先找到那个面,在画线好了。

哥们,善意提醒一句,两条线确定一个面,三个点确定一个面,这些是比较基础的知识...如果不懂这个,还要设计就有点那个了啊。

网友C:
草绘时四条直线不在一个草绘平面上,在草绘环境中不能倒圆角,不过实体状态时可以在特征上倒圆角。要想在在扫面轨迹上倒圆角,可以把两条直线两两放在一个平面上倒圆角,之后按新路径扫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草绘时四条直线不在一个草绘平面上,在草绘环境中不能倒圆角,不过实体状态时可以在特征上倒圆角。要想在在 ...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还有像这些问题,你不妨自己试画一下,不就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