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6140普车机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申报大修?

楼主(2014-05-16):
普通6140普车机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申报大修?导轨在出现什么情况下可以刮研?求各位师傅们。

网友A:
找找机床出厂时的精度检验记录,按照记录里的项目逐条去再检验现在的机床,从数据里可以看出是否需要大修;

又,不在检验记录里的项目有异常时,要逐项列举出并做出报告书,

GB 里有机床检验的相关资料,可以去查核参考。

网友(2014-10-08):
这么复杂的样子,还以为看导轨不行了就上磨床,学问多呀....

网友:
最简单就是你的加工件能达到图纸要求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机床出厂时的精度检验记录,按照记录里的项目逐条去再检验现在的机床,从数据里可以看出是否需要大修; ...

内容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