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Y减速机齿轮可否翻面?

楼主(2014-05-16):
大胆问下,DCY系列减速机,伞齿、包括各挡齿轮轴、逆止器、能不能换面使用?

补充内容 (2014-6-15 08:26):
经过和多个设备厂家技术人员沟通,多数认为国产的翻不得,都是一道工艺到头,特别是伞齿方面,不会两面的机械性能相同的,进口的有过类似的改造,运行无压力,国产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各种调整,就看你的本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各种调整,就看你的本事了。

现就是担心对于非正反转减速机的齿轮而言,工作面与非工作面强度、耐磨度等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就是担心对于非正反转减速机的齿轮而言,工作面与非工作面强度、耐磨度等是否一样!

这个要看你的接触区和侧隙的高速情况了。如果调整的好基本对强度没有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