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用锥度为什么多采用7:24

楼主(2014-05-16):
差了很多资料,都只是说7:24用于机床刀柄,容易拆卸,无自锁等等类似的介绍;

我想知道的为什么是7:24,而不是7:23或者7:25?这个锥度是如何推导出来的?或者这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又或者只是一次偶然、定了这么个锥度,用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标准?

求大神、前辈指点!

网友:
除了反复试验,还能有啥高招。
怎么边缘的学科,做学术研究完全没有性价比。

网友:
7 24锥度不自锁,是有数学依据的啊,为了实现自动换刀,是实践和理论的结晶,二楼说什么边缘学科,机械本身就是基础学科,哪有边缘一说,再说学术研究本来就没有性价比一说,抱着功利心搞研究的多半是二把刀。

网友:
这是个通用标准,全球都这样,中国当然也要这样了,要不然机床怎么卖到其它地方,都是一样的刀柄规格,刀柄通用性好

网友A:
7:24锥度即可以定心又不会自锁,锥度大了定心变差,锥度小了会自锁换刀难,你看钻床莫氏套就知道,7;24好比一个轴配合的黄金分割点.定心不自锁,洽到好处.

楼主(2014-06-16):
还是没人确切的能知道这个比值的来历,好吧,我钻牛角尖!

网友(2015-07-01):
引用 网友A:
7:24锥度即可以定心又不会自锁,锥度大了定心变差,锥度小了会自锁换刀难,你看钻床莫氏套就知道,7;24好比一个 ...

学习了,要记住了

网友(2017-01-08):
回答的好,原来不知道为什么。社区是个好地方

网友(2017-03-14):
漂亮的设计。谢谢慷慨的楼主。

网友:
技术这东西应该钻牛角尖这样可以举一反三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B:
我知道大概的,因为我自己磨过这个7:24的锥孔,它最接近整数8度,不带小数。另一个锥度是车床主轴与卡盘的接口选的是7度30分29秒还是7度29分30多秒,总之在7度半的角度。总之非常难以标准。

网友:
分析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
常用的东西,学习了!

楼主(2018-12-10):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大概的,因为我自己磨过这个7:24的锥孔,它最接近整数8度,不带小数。另一个锥度是车床主轴与卡盘的 ...

倒是没想过往角度上靠,谢谢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