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轴受力分析,求出轴上的载荷

楼主(2014-05-16):
如何对图中的转子轴进行受力分析,求出轴上的载荷?此轴为空心轴,工作时竖直放置。红色部分为电机转子。电机转子带动轴旋转。底部为吸油嘴(蓝色部分),通过螺纹连接。轴上部为轴套与动叶片。轴上的压紧螺母与电机转子是否产生载荷?如何求轴上的径向力?这种轴的径向力是否比较小?是否需要通过转子不平衡量引起的离心力来求径向力?

网友A:
根据速度考虑是否要做动平衡,

看样子是锥定位,你的螺钉压盖没有吃力。

旋转部分的重量由哪部分消化?重量多大,会不会失稳?也不能忽略了倾覆力矩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速度考虑是否要做动平衡,

看样子是锥定位,你的螺钉压盖没有吃力。

螺钉压盖应该被螺柱压住。

网友(点评):
失稳加倾覆,好好算下

网友B:
看起来像是个分子泵啊,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个分子泵啊,不知道是不是~

是涡轮分子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