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卡盘过渡盘

楼主(2014-05-16):
想自制卡盘过渡盘,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哎,两面的安装尺寸搞好,其他的没有太难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两面的安装尺寸搞好,其他的没有太难的了吧

能详细的说说嘛,本人刚接触车床,谢谢了,主要是锥度部分不好弄吧?

网友:
安装孔找好,图纸画好,看你目的,找好中心和平衡

网友:
卡盘过度盘算难的,严格说要求很精细的,反面锥度做准,还要端面正好贴合,其实是难的,还有两端同心度,还其次要和卡盘配合做好,
反过来说,你精度不顾,也不难,
网上有专业做过度盘的,把你主轴尺寸锥度高诉他,买一个,应该不贵

网友:
锥孔好像是1比4,除非数控车才能完全车准,还要锥度大端面刚好贴合,一般老师傅都不好弄,
买吧,人家老吃劳作,便宜,
两种人会自己搞,一种非常老手,一种什么也不怕

网友:
无非就是做一个连接两个元件的连接盘,安装尺寸要适合两个被连接件的安装尺寸即可,精度要控制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