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尺寸怎么标公差

楼主(2014-05-16):
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 轴的公差怎么标
轴承外圈与孔的配合 孔的公差怎么标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的使用情况,不同的使用场合有不同的公差要求,所有就有了间隙、过渡、和过盈配合!

网友:
分轻载,中等负荷、重载

网友:
老师布置的作业吧这是。。。H7/h6,都这么标,老师都不看,等你明白了什么叫配合,这问题你就懂了

网友:
楼主是不知道怎么标啊还是不知道怎么选公差呢?

网友:
这个紧密配合问题,尺寸不太好把握。

网友:
大致是,内圈过盈,外圈过渡,具体再联系工况,看样本

网友:
这要看具体情况了,工程实际经历了自然明白

网友:
配合公差取舍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的。可以直接查啊。

网友:
查看机械手册,里面都有。

楼主:
大家多说看具体情况,那你分别说明一下,轻载负荷和中载、重载负荷的配合

网友:
去查机械设计手册吧  在要看你的载荷是那种类型了  不同类型的配合也不一样 选用的公差也机不一样了

网友(2014-11-20):
轴承的尺寸公差有规定,与一般的孔轴不一样,建议查查关于轴承的相关标准

网友:
查机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