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模量问题

楼主(2014-05-16):
刚才查了下灰铁的弹性模量120Gpa左右,碳钢的是200-210,这里的碳钢应该包括低碳钢到高碳钢,于是想到碳钢随含碳量的增加硬度越高,难道抗弯能力不增高吗?或是就提高一点点嘛(从200到210范围内)?

另一个问题:一般做压板时都是45#淬火,因为淬火后不容易压弯。

刚才在网上搜了下,淬火对弹性模量影响不大,这对吗?还有如果能提高弹性模量,提高大吗,超出210吗?平时查到的材料的参数是在不经过处理下的结果,还是所有的处理方法下都考虑在内啊?

  跪求大侠赐教。

网友:
是的,弹性模量的确有些让人费解。

网友:
低碳钢、高碳钢、合金钢都是碳钢,它们的弹性模量一样,差异很小,如果某个碳钢的结构变形量大,为了减小变形量而换用合金钢,这是行不通的,只能想办法提高截面惯量或者采用其它结构形式。

常见的材料中弹性模量大致符合以下规律,铝<铸铁<碳钢。

碳钢的密度大约是铝的3倍,弹性模量也大致是铝的3倍。

如果碳钢结构的形状、尺寸不可以变更,要提高结构刚度,可以使用碳纤维布加固,或者使用碳拉杆取代碳钢结构。

淬火后的45钢,硬度增加,其屈服强度增加,但在同样压力下,只要材料不屈服,变形量与淬火前一样。如果没有淬火的材料发生屈服,其变形量自然会大于淬火的材料。

网友(点评):
还是有差异的。约有5%的差异值。比如普通碳钢是220GPa,像4340(TIMKEN钢)就只有200GPa。已经是10%的差异量了。

网友(点评):
零式大侠,10%这种差异比较小了,碳钢与铸铁的差异约100%,碳钢与铝的差异约200%,碳纤维与碳钢的差异约200~300%,对照起来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点评):
是,如果是这样的比较的话,10%就不在一个量级了。另外,杨模的10%变化,真正反应到整体上的时候其实很小。因为应变的量级摆在那里了。

网友(点评):
碳纤维在桥梁加固用的多,不知道在哪些机械设备上应用过?

网友(点评):
在汽车零件上就有很多碳纤维的,在需要在高温下工作,并维持一定的刚度的环境下,就有用碳纤维的,还有拧紧设备上也有碳纤维管

网友:
刚刚去查了一下书,有这样的一个公式《△L=F*L/E*A,可推出E*A =F*L /△L 》
E*A为杆件的“抗拉(压)刚度(E是”弹性模量“:A是”零件受力面积“)
△L为绝对变形(△L 是零件变形后和变形前尺寸的差)
F*L  (F是零件所受载荷,L是零件变形前的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个公式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网友A:
大侠,搞明白这个,你需要先明白什么是弹模。多数时候,弹模指杨氏模量。但弹模也包含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
对杨氏模量来说,杨氏模量是一个拉应力模量,或者正应力模量。杨氏模量就是材料应力应变曲线的变化率。我们认为,对于金属材料,这个变化率是一定的,即应力应变曲线是线性的。杨氏模量的数值只跟材料组成有关。因此,非添加材质类的热处理不影响杨氏模量大小。但,深碳、氮类的热处理会影响其数值。变化率有时高于5%。
杨氏模量是一个材质的微观性质描述,其宏观表象就是刚度。而刚度非常容易同“强度”、“硬度”混淆。
这里不谈同强度的区别。只说硬度。
首先,刚度描述的是物体在弹性变形范畴内抵御变形的能力。而硬度描述的是物体表面抵抗永久变形的能力。对应范畴不同。
其次,硬度可以理解为一种强度表现。一种材料的极限屈服表现。在这个强度之内,材料不屈服(永久变形)。但同在这个强度之内弹性变形的大小无关。也就是说,在屈服之前,该有小变形还有小变形,变形量同应力的比值不变。这个过程可以用静摩擦的例子来比喻。当物体保持在静止状态,你从0开始加一个力给物体,在他开始运动之前,静摩擦力的大小始终等于你加载的力,而静摩擦力的变化率(静摩擦力同加载力的比值)是一定的,恒等于1。在物体不能保持静止状态,即将开始的一刻,出现了最大静摩擦力。在此之后摩擦力不在随加载力变化。最大静摩擦力出现之前的过程好比你的弹性变形过程,好比刚性。最大静摩擦力的那一刻好比硬度。超过这个值,物体就屈服永久变形了,跟刚性变没有关系了。
这么解释,不知道你嫩故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搞明白这个,你需要先明白什么是弹模。多数时候,弹模指杨氏模量。但弹模也包含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 ...

多谢大侠详细的讲解,以下是我对您回复的理解:刚度是在弹性变形范围内抵抗外力使自身不变形的能力,硬度是用在弹性变形范围以外,是抵抗永久变形的能力。压板淬火后刚度不变,使用时该变形多少还是多少,但是他的硬度高了,屈服强度高了,不容易造成永久性变形,我们就是用的他不发生永久变形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搞明白这个,你需要先明白什么是弹模。多数时候,弹模指杨氏模量。但弹模也包含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 ...

学习充实了一下,谢谢

网友:
硬度有布式硬度和洛式硬度等指标来衡量,刚度有无指量来恒量?

网友B:
弹性模量只与材料的化学成分有关,与温度有关。与其组织变化无关,与热处理状态无关。

网友:
借用曾经看到的一个帖子里面的一段话吧~

材料科学基础 余永宁版P529页讲到:“弹性模量的大小表示使原子离开平衡位置的难以程度,它是结合能的表征量,所以弹性模量只取决于晶体的原子结合本性,不依赖与晶体结构和晶粒大小等组织形貌,这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对结构不敏感的性质”
这句话的前提是多晶材料伪各向同性条件下讲的。在p528有明确的说法。
就单晶体或有织构材料,弹性模量与晶体结构、取向有着密切联系;但对于伪各向同性多晶材料就不敏感了。

网友(点评):
单晶材料的区别估计是指C60和石墨、金刚石的区别了。

网友(点评):
但是说起来,但就弹模来说,真的有区别吗?大侠可否发分资料给我?

网友(点评):
zerowing大侠可以搜一下这个原帖,里面讨论的比较多,可以更偏重与材料方面吧。这个也是有次查别的东西跳过去看到的。一般的材料科学基础的书里面这个应该都有提到~

网友:
淬火后的钢板不容易压弯(可以察觉出来),是小变形还是大变形?如果是小变形,我无法给你解释;如果是大变形,那压弯不仅仅是弹性模量问题了,还有一个材料屈服问题。淬火后的屈服点提高了,导致压弯力增大。还有,材料的硬度变化和弹性模量变化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应该是平方关系。这个忘了是2004年还是2005年的研究成果。沈阳的一家研究所搞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继续加油啊,呵呵

网友:
有些规律不是那么简单明了的,很复杂

网友:
受教了,各位大侠!

网友:
收藏了,看来在学校学的知识太浅薄了。

网友(2014-07-14):
引用 网友B:
弹性模量只与材料的化学成分有关,与温度有关。与其组织变化无关,与热处理状态无关。

是这样吗?钢在0度和600度的弹性模量一样吗?我想,在不同温度下,让材料产生同样大小弹性变形时施加的外力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你说的抗弯能力其实就是抗拉(压)刚度,也就是EA.

网友(2018-04-19):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详细的讲解,以下是我对您回复的理解:刚度是在弹性变形范围内抵抗外力使自身不变形的能力,硬度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