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怎么算,因为不是规则形状

楼主(2014-05-16):
如图所示用步进电机驱动右边轴端。算转动惯量时不知道怎样算,因为不是规则形状,求高手解答,该怎样计算转动惯量

网友A: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查查手册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手册就行

个人认为可以分解成2个圆柱,5个矩形,规则的形状来分别算转动惯量,再加起来。

网友C:
既然都用三维软件画出来了  ,转动惯量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点评):
奴家也这么想来着...

网友(点评):
soga,原来有了三维软件一切这么简单,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用三维软件画出来了  ,转动惯量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可以分解成2个圆柱,5个矩形,规则的形状来分别算转动惯量,再加起来。

正解!

网友:
立体图画出来,转动惯量直接在软件中就自动算出来。应该软件都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D:
用三维软件进行计算,定义好模型的材料,利用软件能够求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三维软件进行计算,定义好模型的材料,利用软件能够求解出来!

网友:
这么吊啊,学习了,原来用软件本身就可以计算奥

网友:
假如手算的话,估计理论上得用三维积分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软件零件属性里面有

网友(2015-06-10):
找到重心位置就好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