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绞孔机,方案论证中...

楼主(2014-05-16):
       小弟接到一任务,做一绞孔机,方案如图,大侠们不吝赐教!
工作原理:1.异步电机带动铰刀回转。【电机和铰刀怎么联接呢?} 】
                  2.气缸一升降实现铰刀的进给与退回。(可行吗,领导提的要求?我想用电机+丝杆代替气缸一的动作。)
      如果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能贴图就更感激不尽了,呵呵!

网友A:
你自己用手铰和机铰干干,体会一下再来设计比在论坛讨教要来的具体些。

网友(点评):
貌似一看就没有干过机铰啊

网友(点评):
你咋从一句话中就看出了咧!

楼主:

       小弟接到一任务,做一绞孔机,方案如图,大侠们不吝赐教!
工作原理:1.异步电机带动铰刀回转。【电机和铰刀怎么联接呢? 】
                  2.气缸一升降实现铰刀的进给与退回。(可行吗,领导提的要求?我想用电机+丝杆代替气缸一的动作,实现工进。)
      如果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能贴图就更感激不尽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用手铰和机铰干干,体会一下再来设计比在论坛讨教要来的具体些。

呵呵,大侠说的是这个理,现在手铰是可以试试,机铰怎么试呢?

网友:
小的摇臂钻就可以吧,也是有走刀的,工进工出

网友(点评):
今天车间仔细看了,的确如此!

网友:
气缸达人,对气缸有特殊感情么?

网友(点评):
在他来说,就是帮老板省钱吧!

网友:
有可以升降的自动动力头

网友:
这用气缸也可以?你领导莫非自己家代理气缸业务?非得掐气缸来实现,我是没见这种动作用气缸的,没有稳定性可言。

网友(点评):
我也很怀疑,所以贴出来大家看看,究竟是不是可行!

网友B:
Z轴用电机比较好,汽缸运动不平稳,容易出现大刀现象。我觉得铰刀和电机直连比较好,把下面装夹零件的做成浮动的。

网友(点评):
恩,和我预想的一样!

网友:
气缸不稳定,建议用电机

网友:
俺也做类似的,不过是钻孔的

网友(点评):
大侠能贴张图吗?

网友:
铰刀直连还要考虑速度问题

网友(点评):
恩,速度影响光洁度,

网友C:
气缸二,用作定位,只要设计个硬性定位装置,没有问题。
气缸一,就这样的设计是无法工作的,气的可压缩性,就决定了你的铰孔粗糙度没法达到。
在气缸一上,并联一全封闭的油缸,两端流通道间加一节流阀(调速度),最好还有个单项阀做
自动补油以及一个手动排气阀,那么就完美了。比任何电机驱动的都好,稳定性、粗糙度,还省钱!

网友(点评):
气缸直接用油缸代替可行吗,液压油压缩性比空气小很多吧

网友:
提几个建议
1.下行z轴气缸,有点问题,如果非得用,气缸下行的时候必须考虑得浮动弹性,
2.下行考虑用直线导吧,你是要铰刀,精度这个得考虑吧
3.关于连接,不是有现成的夹头,买回来设计好轴承座就可以

网友D:
铰孔这个活,楼主干过没有?
看来是没有。不然不会有这个空对空,完全不着边际的方案出来。
虽然是简单活,要做好也有技巧。
铰孔有手铰和机铰的分别。机铰当然不必都做专机,机铰在车床上可以做,在钻床、铣床、镗床上也都可以做。不过在车床上一般工件转铰刀不转;其它机床则铰刀转而工件不转。
既然是切削,就必然有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这两个工艺必须有的参数。楼主说到了吗?
切削必定有抗力,机床主轴必须提供足够扭矩切削才能进行。楼主准备给这个主轴扭矩设定个怎样的范围?
铰孔工作能否进行,铰孔精度如何,刀具轴线与主轴轴线的重合度非常重要。这个刀具的夹装,楼主完全不懂。“电机和铰刀怎么联接呢”?没有一点基础,如何可以和你说明白?
至于其它金属切削需要注意的事项,如进给的稳定、道具的冷却与润滑、切削余量、刀具工件对中、切屑的排出等等,似乎楼主完全没有考虑。
光有个三维造型不等于就是设计,楼主还没有到提出方案让一大堆助手去做事的地步,还是先补一补金属切削的基本常识再说吧。

网友(点评):
大侠就是大侠

网友(点评):
还是大虾有实战经验.而且诲人不倦.

网友(点评):
说得太好了,搞设计就要基本功扎实,受教了。

网友C:
“工作原理:1.异步电机带动铰刀回转。【电机和铰刀怎么联接呢?} ”

哦哦哦,你主轴系统也不懂?切削系数也不知道?免了吧。很难。

网友:
升降装置和铰刀的传动装置的间隙量越小越好,不然铰的孔会大.

网友:
不同规格铰刀在同样的转速下,进给速度不一样,这结构进给速度没法满足。

网友:
根据你的产品发上来,看看精度,材料,以及你留的余量,定出转速,扭矩才能设计,这个类似于组合钻床的设计。至于那个升降运动用气缸行不行,我第一次见,铰孔轴向力不是很大的,可以试试,最好到台钻上自己像个法试下,要是运行速度控制的差不多,不一定不行。

网友:
直接用动力头试试,带进刀的

网友:
是大学的课题吗?

网友:
气缸似乎不妥,速度不稳定.绞刀的进退和转速是要一个搭配的.

网友:
用气缸加油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铰孔这个活,楼主干过没有?
看来是没有。不然不会有这个空对空,完全不着边际的方案出来。
虽然是简单活 ...

大侠说的是,我会好好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原理:1.异步电机带动铰刀回转。【电机和铰刀怎么联接呢?} ”

哦哦哦,你主轴系统也不懂?切削系 ...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缸二,用作定位,只要设计个硬性定位装置,没有问题。
气缸一,就这样的设计是无法工作的,气的可压缩性 ...

油缸直接代替气缸,多了一套液压站,贵了好多。
只要切削力计算好,用气缸加油缸的气液联动,是最省事的。将来维修也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在图示的异步电机和绞刀之间,有一个叫主轴的东东,按你产品的精度要求,参考钻床或镗床主轴来设计。

网友:
这个方案还是改了吧

网友:
如果加工的工件是金属,建议你不要使用气缸做进给,力不够且内孔不稳定,气缸的进给速度是很快的。如果是塑料的话可以使用,但是最好避免电机也做进给运动。气缸二送料是可行的,但设计一个好的硬性的限位机构。

网友:
担忧Z的刚性

网友:
气缸进给,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气缸建议阻尼缸 要不速度不稳

网友E:
这个东西你根本没必要自己用。
如果你自己设计,需要补的课程太多了。
如果你真心想学习,可以自己设计,从机械设计手册看起。
如果你想完成任务,又省钱,直接买个动力头好了。方便又快捷,价格未必有你自己做花费的钱多。
仅供参考。

网友:
用丝杠比较准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用手铰和机铰干干,体会一下再来设计比在论坛讨教要来的具体些。

只是个原理,具体还得细化,最重要主轴和治具俩个部分

网友:
能不能不要这么喜欢气缸啊,跟我领导一个德行。气缸只能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往复运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你根本没必要自己用。
如果你自己设计,需要补的课程太多了。
如果你真心想学习,可以自己设计, ...

工作任务,结合各位的意见及我自己的考虑,打算买台钻床来改进,这样成本低了,交期也可少几天了!

网友:
买台台钻改改就是了,绝对比你这种样子设计出来来的实在

网友(点评):
呵呵,还真是自己设计出来的,只是在厂里找了台旧钻床,拆开来看原理的,现在在装配的,目测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气缸。。。。干脆来个液压缸得了

网友(2014-07-08):
引用 网友D:
铰孔这个活,楼主干过没有?
看来是没有。不然不会有这个空对空,完全不着边际的方案出来。
虽然是简单活 ...

学的知识很多还给老师了,大侠的指导,让人温故而知新啊

网友:
领导说什么,但不一定是什么。现在也有不少领导的技术水平不咋地,但他是个打混高手,怕马屁高手。碰到这样的领导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网友:
用自动攻牙机改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
气缸不行,Z轴进给量不稳定,建议用步进电机,联轴器加丝杠,光轴导轨或者直线导轨(具体看你们的预算),先买点铰刀看看吧,看你们的产品定位是机用铰刀或者手用铰刀,这样主轴电机和铰刀的连接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2014-11-15):
可以考虑用气缸加缓冲器

网友(2014-12-31):
这种设备效率不高,没有人快

网友F:
用像台钻上的鱼牌夹头连接,我觉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像台钻上的鱼牌夹头连接,我觉得不错!

机器在客户那用了好几个月,使用情况良好。结构跟钻床类似,铰刀用弹簧夹头拉紧,不进电机驱动铰刀升降,三相电机带动铰刀旋转工作,谢谢跟帖!

网友:
进退刀都要用汽缸   你觉得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Z轴用电机比较好,汽缸运动不平稳,容易出现大刀现象。我觉得铰刀和电机直连比较好,把下面装夹零件的做成浮 ...

发现 野生 阿贵 一只!

网友:
可以使用气缸,做一个快件,攻进,快退的气路。主要是用多大的铰刀。

网友(2017-12-06):
气缸?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过程

网友(2018-06-13):
气缸控制铰刀进给精度根本不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