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R,定制刀具来不及了,各位给点思路

楼主(2014-05-16):
用加工中心加工R..本来是用锪钻的.如图.由于定制刀具来不及.想用铣刀铣.请大神们给点思路...R4....23的内孔..

网友:
用圆鼻刀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出去买把刀真的来不及么?

网友:
用球刀或者是圆鼻刀,通过R角的圆心加上刀具R角的圆心来计算,思路就简单了

网友:
你有什么刀?
QQ951218057我帮你编个

网友:
自己磨啊。我现在做的和你的类似。45#的料。做出来还可以

网友:
你什么系统,我给你出程序。圆鼻刀(手磨的也行,比如D10R1的)或者球刀你自己选。我QQ470643108

网友(点评):
只有一把D10的4刃铣刀.R角0.5可以的话上图.上程序.谢谢.

网友:
有标准倒内R的刀啊。

网友A:
这东西为什么不用车

网友:
球刀+宏程序,就可以倒圆R角了,厂里的人都是这么做的,
会的朋友直接奉献程序不就好了吗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具体怎么做.或者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
实在没刀,就用铣刀走密一些,也加工的出来,就是光洁度没有R刀好.
用软件编,这个是很简单的.
手工编有点难度.

网友:
   直接上数车不就行了么

网友:
FANUC可以直接干,别的系统不敢保证。需要程序加我QQ,一页有

网友(点评):
我想过刀路1.刀路2.就不知道了..这几天天天加班.等休息时加你QQ请教.

网友:
数控车几分钟的事情为什么要花半个小时上加工中心?真是搞不懂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工件的一部分..异形件

网友:
请求怎么入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为什么不用车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