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表里的陀飞轮,哪位研究过

楼主(2014-05-17):
机械表里的陀飞轮是什么,有没有大侠研究过,好像是很精密的零件。

网友:
是很精密,只知道是手工制作,别的真不懂

网友:
还有一种叫卡罗素,不知道和陀飞轮有什么区别...
有个介绍,好像是一块宝玑的表,同时集成了两种技术~

网友:
就是整个机构不停地旋转,将重力对机构走时精度的影响在一个旋转周期上抵消。

网友:
百度:陀飞轮表是瑞士钟表大师——路易·宝玑先生在1795年发明的一种钟表调速装置。法文Tourbillon(故又称特比龙),有“漩涡”之意,是指装有“旋转擒纵调速机构”的机械表,陀飞轮是音译与意译相结合。宝玑发明陀飞轮机构,是为了校正地心引力对钟表机件造成的误差。
普通的机械表,由于受到发条松紧度、金属疲劳以及地心引力的影响,误差较大;陀飞轮调速器,是惟一可以不受这些影响,年误差低于1秒,也是惟一可以达到天文台级的机械表结构。今天,几乎所有的表芯原材料和关键零件都只能在瑞士生产 ,完全原产的瑞士陀飞轮表芯,动辄百万元以上,装载陀飞轮机芯的机械表也一直是收藏界的宠儿,几成货币的代名词。

网友:
手 表是机械产品中的经典啊。

网友:
降低引力的机械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