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轴上。直径上均分6条花键,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4-05-17):
一条轴长400,直径35.要在直径上均分6条花键用什么设备加工的。花键长290.宽5.深3.不是线割的那个割不了。又不像是铣床铣的。键槽的一端就是轴的一端。另一端在轴上。是锥度从槽底锥刀轴外径上的。是不是插床啊。。看刀痕又像刨床。哪位大神知道,请指点。

楼主:
铣可能不是的。因为槽的底部也是圆弧型的。插床可能也不是。。拉我不知道。拉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可能不是的。因为槽的底部也是圆弧型的。插床可能也不是。。拉我不知道。拉床吗

成型盘铣刀

网友:
以前花键都是大直径定心的,近年改成小径定心了,想象中大径定心加工很容易,所以一直没明白其中的道理,

首先这花键是否是贵公司自己设计的,如果是,商量改成大径定心就很容易加工了,小径做直线都没问题

对近年的改动,我猜想是有了花键磨床(没见过),可能小径精度容易控制了,贵公司有吗

粗糙点,小径圆弧网上说起过用成型滚铣,不知图纸上退刀距离是否够,精度是否低,

不用磨齿,小径定心的好处我真没看出来,反正早年工程师也不是傻瓜,

楼主:
我看加工痕迹不像是铣的。不知道是不是旋风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键铣

我看加工痕迹不像是铣的。不知道是不是旋风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键铣

花键铣还是头一次听到,感觉大径定心外圆是磨的,孔是拉的,定心反而精度高,

光铣,精度有多少

其实我不敢说。但有个念头,就是新机械手册跟风有点过头了,应同时列出两种定心标准实在

大径定心中等水平厂家就可能加工,不是特别厂家谁会买台花键铣床,普通常用的花键,快搞成皇室用品了

网友(点评):
花键铣的介绍可参见《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

网友:
最好附图,作为花键,可以用滚齿机滚,也可用花键铣床加工,如果是小模数的渐开线花键也可冷挤压!

网友:
你所说的应该是这样的吧?。那是用花键铣在铣床上加工出来的

网友:
拉床吧  轴太细了  键槽太长了  只能拉吧

网友:
没图片都是在瞎猜。

网友:
常用的方法是花键铣床、成型刀铣加工、搓齿机,也有用拉床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