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YX圈的配合

楼主(2014-05-17):
我厂有个油缸,最高压力10Mpa,油缸里面到外面只有一道YX圈密封,老是漏油,轴径100mm,配合用H9/f9 这个配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个H9/f9是100轴径和100内孔的配合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我只是问一下这个配合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少个O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少个O型圈

确实,一般都有一道YX圈,一道O形圈,不过这个设备没法加了,加不下,重做个油缸价太大了

网友:
唇口装反了吗?YX的最高压力 45MPa  就是线速度不能太高

楼主:
没有反过来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问一下这个配合有没有问题

难得查表了,直接把你的配合尺寸写出来, 就明了,

网友:
一般导向套H8 活塞杆轴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