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压、剪切问题求助,欢迎探讨!

楼主(2014-05-17):
我看了材料力学 这个题之后有一个疑问:
如果钢板没有被完全剪切掉 那么被挤压部分的变形量如何计算呢?

楼主:
问题补充:“没有被完全剪切掉”意思就是说:强度校核在安全范围内,但是还是会有挤压变形的吧,即使没有达到屈服点。

楼主:
自己顶下,别沉了

网友:
加油!能分享一下教材吗?

网友:
个几张数据表格楼主去分析
是我们的材料试验仪器的分析软件

网友:
不剪断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