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压力管径计算

楼主(2014-05-17):
如附件图

网友:
楼主没有给 出、入口的速度条件,还有就是缺少气体的密度压力函数
1.如果已知上面两个条件,按照质量流量的连续性方程很简单就可以求出来
2.如果两个速度少一个的话,就要去考虑管路的具体形状和长度,算出损失的速度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