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压力分析:每个零件B所受到的压力是不是一样大的?

楼主(2014-05-17):
在此压力下,每个零件B所受到的压力是不是一样大的?求指教。

网友:
不计算重力吗?

网友(点评):
不计重力

网友:
小变形、竖直方向各项同性,除了上下两块板,中间相同的零件受到的压力基本都是一样大的

网友(点评):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不计重力的影响,是一样大的。看成一个整体就行了

网友(点评):
嗯 嗯 ,明白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