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速度的提升很慢

楼主(2014-05-17):
现在买了一款86HS120的带刹车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用的是DM860,,,在运行过程中,速度100r/min,速度提升不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去测试空载低速能力150r/min,高速500r/min,垂直放置,负载20kg,丝杆的导程是2005,但是 速度很慢,现在想提升速度到400r/min的范围内。不知道怎么提升起来?

刚开始以为是丝杆没有装配好。打了表在3个丝内。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 和驱动有很大关系,在一个你查一下 电机的频矩特性。

网友(点评):
恩,供应商提供说DM2282的驱动器,接220V的电压

网友:
“垂直放置,负载20kg”,当电机驱动负载向上运动时,电机要克服重力做功的,有没有核算过电机功率?我用过86的步进电机,空载时能到600rpm,如果电机选型没问题,可以加大电流或加大驱动的直流电压试试。

网友(点评):
恩,正有考虑!!!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点评):
可能正如你说的,,功率可能有的问题!! 我在核实一下,,,

网友:
先看一下频矩特性,在检查一下控制器的电流是否调到最大

网友(点评):
恩,现场调试,电机是最大的,如果速度在强行提高,会出现颤动的现象!!

网友:
驱动电压过低,8A60V的吗,86电机最低要用110V电压驱动的好一点,我以前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接的36V的 我们电气工程师,要求低速接入,,,但是搞不定!!

网友(点评):
36V,驱动86电机,想快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一般86电机至少都用到DC48V以上,用36V的还真不多见,现在很多57的电机都用48V了。

网友:
步进系统想速度提高点,直接升级到步进混合伺服套件,成本方面有优势

网友(点评):
恩,也是一个方面的考虑,但是现在换周期是不是长了一点。。。

网友(点评):
直接代替,只是多根编码器的线

网友:
20kg的负载,57步进伺服混合带滚珠丝杠好像可以了吧

网友:
1,丝杆导程加大,换成2020或2016,
2,一般垂直运动,条件允许的话加一条气缸做平衡,电机就走的很轻松,不容易丢步,
3,适当加大电流和运行频率。
我们现有的设备用86步进电机的话,2016的丝杆,运行脉冲频率12000,加速时间100毫秒,驱动器细分数2000,负载15KG左右,速度都是很理想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恩,非常谢谢你的意见,我也知道丝杆的导程有点小了,,有点郁闷的是,加大电流和运行频率,它就出现颤动的现象!!卡机

网友(点评):
电流加大是不会出现颤动和卡机,是脉冲频率太高,加速时间短或是驱动器细分数小引起的。

网友:
楼上的第二条很实用
有见过许多搞笑又实用的方式
跷跷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更换驱动器DM2282 的 增大电压,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大家的意见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