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怎样能看出程序是否被修改过?

楼主(2014-05-17):
我们这里的CNC程序是不允许操作者动的,但有的操作者为了早下班经常改,有时改改进给,有时改改抛光时间等等,造成产品质量隐患

请教:FANUC,怎样能看出程序是否被修改过?有没有修改记录?

网友:
肯定会有的,修改后的参数都会被电脑记录的

网友:
不是有程序锁吗?

网友(点评):
太低级了,防不住了

网友:
FANUC有程序锁呀。这个系统支持程序锁的。不像国产的不支持。
其实有锁也很麻烦。每次都要开关。老用坏的频率也高。
而且即使有锁,钥匙也很简单。到其它同行那配一把。一样没用。

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国人人性问题,天生就喜欢讨巧。再高的人也没用。

网友A:
时间。td系统修改过后可以查到更新时间。这个是不能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td系统修改过后可以查到更新时间。这个是不能改变的。

大侠,怎么查?

网友:
1.在程序列表看程序最后的修改时间,若时间对不上即被修改过
解决策略:1,用程序锁控制,可防止操作员随意串改或误改,关键在你程序锁的钥匙要保管好,不然就是白搭
               2,若是真的不想让你动你程序,可将你的程序移动在o8000-o8999或o9000-o9999,利用3108参数控制该段程序无法修改移动,有必要的话再加上参数锁

网友(点评):
肯定不行。钥匙同行很容易配到。参数控制,上网一搜就出来了,也没用的。

网友(点评):
你没仔细看最后一行吗??参数控制+参数密码锁 话说的你的程序那么有价值吗??需要去配钥匙??若是操作工按计件工资,你们就按慢速走到计算工时,实际加工相对而言就快了一些。凡是也要给别人留一条路

网友(点评):
大侠会改No.3220吗?具体问题可见“请解:是什么在保护着3220?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796 ”

网友(点评):
我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
管理问题,老在技术上找办法!通病。

网友:
查文件属性,修改时间上面有显示的,和原始文件一对就知了.

网友:
法拉克TC系统可以查操作的.上面会显示什么时间输入了什么.每在面板上按个键.都会留下记录.好久没有用法拉克的车床了.记得要翻很多下才找得到..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特别是夜班。作为管理者,多动脑子去想办法管,用规定去管。个人建议,开个会说说就可以了。打工开机的也不容易,交代好就可以了,我这里的人以前也有这个毛病,本来车削牙类的工件,太调机的时候就调很猛了(铝件1800转挑牙),工人打个进给150%。第二天肯定又一部分料不过硬的出问题。现在不会了,赶货让他打快点,工人都会犹豫,开口就是“出了问题别找我啊”。真想查谁动过了  ,也是有办法的。FANUC的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怎么查?

程序目录画面,下面软键有一个是列表,带+号的,按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们用的好像没有,估计系统有点老

网友:
对了16a18a21a和老式的tc系统中没有这个功能,到了b系统就有了。

网友B:
没有用的   他复制个程序再改走刀参数,然后用完删掉下班回家   你能知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的   他复制个程序再改走刀参数,然后用完删掉下班回家   你能知道呀???

otd系统,可以查看操作记录,点击系统参数,多按几次最右边软键,找到操作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哦  我还真不知道的,学习了

网友(2014-06-20):
操作履历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