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风冷散热器问题

楼主(2014-05-17):
一直有这样一个疑惑,设计液压系统时用到的风冷换热器都是背着铝翅片吸风的,而没有对着吹风的,仔细想想生活中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空调室外机、笔记本散热器、CPU散热器、电控柜散热风扇等等都是吸风的,为什么不是吹风呢?直觉上应该是直接吹更好,查阅很多资料页没有一个专业的解释,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们的设备上吹风和吸风都用
两者在原理上没有差别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吸风还是吹风。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一个空间里,话热气不一定能完全吹走,但可以完全吸走。

网友A:
看你风扇叶片的凹面和转向啊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做风冷散热器的,其实都有的。
吹风是一个圆,吸风面积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风扇叶片的凹面和转向啊

你没看明白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做风冷散热器的,其实都有的。
吹风是一个圆,吸风面积更大一些。

但是我查了几个世界知名品牌的热交换器厂家的样本,样本中都有明确标记是吸风

网友(点评):
没看到有吹风的

网友:
我觉得吸风散热更均匀,效果要比吹风好一点

网友:
我的理解是,散热片比较密集,吹风大部分透不过去,能量往旁边分散走了;吸风虽然压强差小,但是风速低,每片散热片都能均匀地排热。奥莱尔的销售告诉我,吸风的效率要比吹风高10-20%

网友:
我是这样认为的,同样风压的风扇,吸风比吹风的效率更高。对于箱体散热,如果在出口处布置风扇,在合适的位置开口作为进风口比较容易形成风道,有利于发热元件带走热量;而吹风的话,气流容易在内部形成乱流,热空气容易回流到发热器件处,不易设计风道,散热的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
我认为,对于箱体散热来说,相同风压的风扇,在箱体出风口布置风扇,在合适的地方布置进气口,可以在箱体内部形成风道,容易带走发热元件的热量;而在进风口位置吹风,会使箱体内部的气流形成紊流,热空气不易排出,回流的热空气容易加热其他元器件,吸风的效率比吹风更高。

网友:
怎么发了两遍?

网友:
整体设计上,吸热的散热效果好过吹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