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校中,请教

楼主(2014-05-17):
我们公司前段时间安装了一台大型设备,在联轴器校中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冷态校中 二、设备升温后校中
这是热校时照片:
冷校时,联轴器螺栓是上好的。
技术要求:轴向,径向都不得相差大于10个丝
      冷校时,是一个搞安装的师父带着机修的人一起调的,径向很快就满足要求了,轴向总是在10个丝以外,调了6天,最后大师傅都崩溃了,最后还是在20多个丝结束了
       热校时,就是如图这位高手,要求把联轴器螺栓脱开,直接调轴,结果很快就调好了,也就3个多小时。而且在脱开联轴器时,发现轴端面上张口达1个多毫米,看来之前的冷校反应出来的轴向相差20多个丝都有些假
        请教各位大侠,你们的大型设备在校中时也是连上联轴器螺栓调的吗?对于这位大师父的冷校方法,我很费解,但听他说,他去过很多地方搞设备安装,都是这个搞法,这个搞法科学么?

网友:
打丝表?
应该是脱开后调的吧。

网友A:
国内的设备安装工也太差劲了吧, 花键联轴套分外套与内套,内套是个外齿轮,外套是个内齿轮,两者是存在很大间隙的,所以对中调试时当然要把花键外套(内齿轮)退后的,所有原先那个调试6天的安装师傅是瞎搞。他就是把要求提高到一微米圆跳动与开口也是无意义的,那个外花键套像个呼啦圈是一直在甩动的,更不是无参照价值的。当然他就是再给他 几个月也无法调到10丝以内。热调整的师傅做法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要冷调整再加热调整,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类设备只要调整一次就应该用销柱螺栓定位了,那就无法再次校准了,没必要分冷热两次校准,我完全可以是没必要的。并且花键套联轴器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放宽两轴系的重叠度。除非第一次那个老师傅调整的轴系有有严重不重叠。问题就出在他那块,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钳工。

网友B:
联轴器螺栓不脱开,就是连接好了,还怎么调。

网友C:
我们直径220的柱销联轴器 都是两只百分表同时校正,基本都控制在十丝以内,运行无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设备安装工也太差劲了吧, 花键联轴套分外套与内套,内套是个外齿轮,外套是个内齿轮,两者是存在很大 ...

先不进行人生功击,看了你的用心的回复,总想说一两句.
第一个师傅调的时候,参照物并不是你说的呼拉圈,可以参考到外齿圈的小头端面上.
我只能说第二个师傅的经验更高一层,用内卡钳测量的误差....
两联轴器的固定测量,如果外齿圈的同轴度误差,及齿隙偏差,肿么算

网友(点评):
那他表座吸附在哪里呢,难道是用特制表座工装再用螺孔固定到一轴上测量的吗?如果是这样做是最用心的,比使用通用磁性表座要精准得多。

网友:
我也经常找这样的设备的中心,有些情况下不得不合上内齿圈校中心,真心分析哈子是不是在晕搞.
1,一般情况下,联轴器的传动端可以灵活的转动,另一端负荷端有可能没办用外力转动.那么我们要用架表法校中心,就得把联轴器合上.合上之后制作表架工装,但参考点绝对不在内齿圈上,可以选择自作一个不产生移动的圆环或者在外齿圈的小头端面上.这样找出来的能达到10丝以内.并且我所用的设备还是滑动轴承,风机上面.
2.第二个师傅找的就很准迈,只想说佩服...精度10丝以内,可以考虑把内卡钳换成用内经千分尺,或许更精确...那么师傅的端面是如何用手检测出来 的呢,很想学习学习,.

网友:
要提高联轴对中效率其实有一个方法比较科学,就是同时使用两个百分表检测开口于圆跳动推定调整方向,使用单一百分表推定很容易被欺骗。否则就是圆跳动很完美了,换成开口检查又变得离谱了,而开口处检查好了重新挂到检测外圆时发现外圆也变得多了去了。两个偏差都是相错的。检查导轨与主轴平行度也是一样的,光打左右摇摆母线或者光打高低俯仰母线的任何一条也是很难让另一向跟近的,所以最好也是工装百分表座同时挂双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设备安装工也太差劲了吧, 花键联轴套分外套与内套,内套是个外齿轮,外套是个内齿轮,两者是存在很大 ...

之所以要分热调和冷调,是因为这台设备主体那边是要加热的,且温度会很高,会有热涨变形,冷调是领导认为可以让热调简单点,只做微量变动就好了。对于冷调的办法,我也很费解,有疑问,但老师傅都说没问题,我就迷惑了

网友(点评):
花键联轴器本身可以让两端轴向串动好几十毫米的,这个设备的底座温度变化难道会腿脚也伸长缩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直径220的柱销联轴器 都是两只百分表同时校正,基本都控制在十丝以内,运行无压力!

我们的是三只表一起校,两只径向,一只轴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进行人生功击,看了你的用心的回复,总想说一两句.
第一个师傅调的时候,参照物并不是你说的呼拉圈,可以 ...

第一个师傅就是在你们说的呼啦圈上调的,你要是计算制造误差,那好多东西都玩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螺栓不脱开,就是连接好了,还怎么调。

是啊,开始就有这疑问了

网友(2016-05-27):
晕!提个问题,安装的基准在哪里?螺丝戴上怎么行?瞎胡闹?

网友:
箭头所指为基准面,手头资料少,哪位大神能给出此处公差佐证一下。

网友:
包括圆柱面和端面的去尖角都是有规定的。

网友:
轴接先不装,用激光对中仪测好,下好固定销再装轴接。这样更快些吧?

网友:
单位里通用两表校正

网友(2016-07-30):
说说我的看法,仅供参考。1,调同轴度,表座和表针都不能固定或接触在联轴器上,也就是此图的呼啦圈上。不论是分开还是连在一起,呼啦圈是可以微量移动的,否则同轴度误差靠什么消除。2,分开调同轴度,只能测表座端的轴窜,还有不能消除表针端的制造误差。3,联轴器的轴向窜动需要在轴向180度位置分别各加一块表,通过计算来消除轴窜。

网友:
三只表的还是比较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