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静压导轨研坏问题

楼主(2014-05-17):
客户询问,静压导轨有一个静压油垫多次研伤,反复修复找不出原因。
静压是恒流静压,采用的是齿轮分油器。

网友(2015-01-17):
可否上图看看呢

网友:
齿轮分油器对应的那个点是否有油或者油量很少呢?

楼主(2015-03-24):
下面环形导轨的静压油垫与床身没粘贴好,有空洞。

网友(点评):
很多重大事故,都是小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