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这个零件怎么排工序?

楼主(2014-05-17):
毛坯是带法兰的长方体,孔没有锻造出,现有镗铣中心两台和卧式镗床一台,想问下,怎么排工序比较好?各个表面都有余量,法兰颈部能镗出来吗?

网友A:
是不是图没有表达清楚,好几个地方都看不到尺寸

网友B:
图形挺简单的,也没有公差,颈部可以用三面刃铣刀直接铣出来。都有余量那就一个一个面来,感觉你的俯视图上左边线有问题,没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图没有表达清楚,好几个地方都看不到尺寸

这是简略图,我是想找个大概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形挺简单的,也没有公差,颈部可以用三面刃铣刀直接铣出来。都有余量那就一个一个面来,感觉你的俯视图上 ...

这个图没画完,只大概标了下尺寸,以前没做过这种零件,听说镗床能镗外圆,但没见过;

网友:
上下视图不对应,想不出来是个什么形状,LZ是不是还有很多特征没画出吧?

网友:
做一个偏心刀架应该能加工出来。很少做这么大的零件1.铣四方
2.深孔钻
3.粗铣面,粗镗孔4.精铣面精镗孔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们公司,最好是和现场师傅谈论一下,再来确定合适的工艺。

网友:
图纸都不清楚怎么排!

网友:
先干里面再干外面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大深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