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拉钢与A3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17):
冷拉钢跟A3钢有什么区别? 从产品特征上,怎么去辨别 冷拉钢 与A3钢?另外想问问 45钢焊接受力容易有裂痕吗?

网友A:
冷拉跟热轧是对应的,冷拉的要好于热轧的。这是加工方式。
A3是老牌号,对应的新牌号应该是Q235A。这是钢种。45钢也是钢种,叫优质碳素钢。
45钢含碳量不低,属于中碳钢,焊接性当然比不上低碳钢。受力是否容易有裂纹,还得看其强度,能否承受得了受力,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了,一般来说,很少用45钢做焊接件的。

请行家批评。

网友(点评):
处士讲的既清楚又调理,功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拉跟热轧是对应的,冷拉的要好于热轧的。这是加工方式。
A3是老牌号,对应的新牌号应该是Q235A。这是钢种 ...

一般我发些图纸给人加工,图纸上标注是A3材料,有些老板问能不能改用冷拉钢,说加工方便,加工价格也便宜很多性能上基本没什么影响,而且表面飞过之后,基本辨别不出来。是这样吗?你觉得是否合适改用冷拉钢呢?像图纸那样的工件,他说用冷拉钢做最合适。

网友(点评):
这种异形工件用冷拉钢?还是说用冷轧板焊接?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冷拉键条。属于实心型材。

网友(点评):
冷拉的有45#的也有A3的,相对于用板料下料加工能省材料省成本也能减少因热切材料变形产生的额外加工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我发些图纸给人加工,图纸上标注是A3材料,有些老板问能不能改用冷拉钢,说加工方便,加工价格也便宜 ...

我不太懂,所以我才来问问,你觉得图纸上用45钢合不合适?如果改用A3怎样?

网友:
那老板说的冷拉钢材料应该还是A3的,冷拉钢的精度一般在5丝以内,如果有合适的尺寸可以减少加工程序选择冷拉钢排比普通钢板合适。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东西就是用冷拉A3做的,选择的原因就是我上面所讲的。

网友:
我主观觉得你的那个老板心里想的应该是冷轧钢,钢板分冷轧和热轧。这冷轧钢表面好、尺寸精度高、焊接性能也不差,价格稍贵与热轧,有时也差不多,但45#钢价格高了不少,也不太适合做板材。做这个件也比冷拉钢好焊接。要是强度要求高的话,会考虑锰钢或者T700等高强钢。

网友(点评):
有10mm厚的冷轧板吗?

网友:
热轧扁铁见过,冷拉扁铁应该也有,冷拉扁铁表面好,尺寸精度可以满足一般要求,无需再加工(焊接变形另外考虑,至少加工量可以减少),如用热轧A3下料,边部还要加工,如有合适尺寸冷拉钢无需加工,价格也贵不了多少估计。

网友(点评):
以前经常用冷拉扁钢,目的就是不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