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螺纹刀快捷装夹方法

楼主(2014-05-17):
求大神指导内、外螺纹刀(包括机夹刀和手工刃磨刀)的正确装夹方法,能保证角度正确且方便快捷。谢谢

网友A:
    我们以前用的是对刀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用的是对刀样板

内螺纹刀也用对刀样板吗?跟图片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螺纹刀也用对刀样板吗?跟图片一样吗

   对啊!就这个

网友B:
用眼比划比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眼比划比划

用眼睛比划比划,这方法也太拙劣了。

网友C:
你把样板左边贴平卡盘上 这样螺纹刀摇刀你想要的角度 这样不知道理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样板左边贴平卡盘上 这样螺纹刀摇刀你想要的角度 这样不知道理解不

了解,还是用的角度样板。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