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壁薄易变形,各位社友出出主意

楼主(2014-05-17):
铝件,壁薄易变形,求各位大神出出主意。

网友A:
铝压铸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压铸零件

压铸的话各项要求都能达到吗?长宽没问题,厚度呢?
这个铝的材料是5A06的,一般小厂子做出来东西不是很放心啊。

网友(点评):
0.8+0.05可以二次加工达到。

网友:
玉米穗铣刀,

楼主:
对加工中心要求不高,装夹比较困难。

网友:
时效就可以了

网友:
不怎么好搞。等待高手指导

楼主:
有没有无锡江阴的,可以沟通下不?

网友:
这东西不好加工啊,薄壁东西装夹力只能向下,这说明了两个面都要加工,不然想都不要想得到0.05。还有就是平坦度的问题,工装去压力后会不会回弹,

楼主:
来点思路,看看这样做好不好,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可以考虑下      拉伸板冲出来     给做冲床的看看

网友:
我要说很简单,你信不信?

网友:
靠!这玩意是通讯行业的。感觉应该是滤波器的。
其实厚度好搞定。平面度变形麻烦些,也很正常。手工搞定。

网友:
这个产品我就不说是哪家的了   要加工的话 我可以帮你干哦  价格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