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加工程序正确,再加工不向前,却向z正方向偏移

楼主(2014-05-17):
今天在980ta用子程序加工,一次装夹加工4件。出现问题是第一件加工程序正确,再加工不向前,却向z正方向偏移。在主程序用g50w-28.4偏移坐标。在子程序用g50w7.1.
m98p040004.这个程序在980tdb是对的。
请高手给些意见。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子程序w的问题

网友A:
我认为是不是w-7.5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不是w-7.5啊

同意   坐标w正   肯定往正方向偏移了     他应该改成负的

网友:
建议你把 有关坐标系偏移的程序段都发上来

网友B:
为什么要用G50编程呢.广数的.用G50编程的都是大神吧.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G50编程呢.广数的.用G50编程的都是大神吧.求指教

g50偏移坐标

网友(点评):
没用过.我这种菜鸟一般就用4个坐标系了.方便修改

网友(2014-11-07):
你把g50坐标含义搞错了,应该是原坐标系原点相对于新坐标系原点的增量,也就是说g50w1的话,刀具是向负方向走1

网友:
你应该把w值改成正数,坐标系才会向负方向偏移。

网友(2015-03-05):
8楼正解

网友:
八楼的回答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