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尾架液压如何调整?

楼主(2014-05-17):
上海三机MA1420A,用脚踩脚踏板时进退很慢,前些时候进退还蛮灵敏的,现在太慢,太迟饨。请问大神们如何对尾架液压阀调整,最好图文并荗就最好啦

网友:
油缸油封窜油了;尾座套筒润滑不良阻力大;液压站滤芯堵了,系统进油少了。

网友:
看看机床说明书:1 系统油压是否正常?2 调压阀是否阻塞?这样,你先拆开进油管道(尾座),看看进油是否有压力?如果没有,找一找换向阀!如果有,再找找尾座油缸是否漏?你这种现象叫爬行!看看开机时液压油是否冒白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