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液压缸同步精度能否达到0.1mm精度级?

楼主(2014-05-17):
三液压缸同步精度能否达到0.1mm精度级,有没有办法?能否提供一套方案,谢谢!

网友:
可以啊,需要钱的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要说0.1的同步精度,再高一些也行。
不同的工作状态可以有不同的方案。
说一说你的3个油缸用在那种场合,为什么需要这个精度,如何?

网友:
伺服油缸+磁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要说0.1的同步精度,再高一些也行。
不同的工作状态可以有不同的方案。
说一说你的3个油缸用 ...

我们也是3个缸要求同步的,望大家提提宝贵意见,

网友(点评):
具体工况具体对待,单有液压原理图说不好什么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要说0.1的同步精度,再高一些也行。
不同的工作状态可以有不同的方案。
说一说你的3个油缸用 ...

用于高精度平台运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于高精度平台运动
说到了“平台”,这“0.1”的精度其实真不算高。
如果负荷不是非常大,直线导轨滚珠丝杆螺母副的现成平台加伺服电机驱动是非常合适的结构。

什么理由让你选用液压驱动?
平台用来做什么?
平台怎样的结构,几个方向的移动?
油缸与平台怎么连接?
平台负荷怎样,运动速度如何?
准备花多少代价做这些事?
需要一起考虑的问题很多,可以考虑、但不一定适用的方案也不止一个。

网友:
比例阀+MTS位置传感器就能很轻松地达到。总费用取决于精度、速度和受力的要求。

网友:
学习一下了  看来方案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了“平台”,这“0.1”的精度其实真不算高。
如果负荷不是非常大,直线导轨滚珠丝杆螺母副的现成平台加 ...

平台支撑重量大于50T,平台上支撑要实现前后、左右、上下运动,费用大约80万,有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