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怎么开通G16跟G68,还有就是G65 G66 跟自定义g代码都不能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18):
fanuc怎么开通G16跟G68,还有就是G65 G66 跟自定义g代码都不能用怎么回事,
怎么打开9000开头的参数啊

网友A:
开通需要找fanuc或者机床厂家联系fanuc,这个功能是收费的
9000开头的参数是什么,是9000开头的宏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通需要找fanuc或者机床厂家联系fanuc,这个功能是收费的
9000开头的参数是什么,是9000开头的宏程序吗?

不是程序是参数,g65 g66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B:
G65肯定可以用了,G16 G68,极坐标 和坐标旋转在学校没用过,现在实习加工产品也到了G68,至于参数那些不懂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G65肯定可以用了,G16 G68,极坐标 和坐标旋转在学校没用过,现在实习加工产品也到了G68,至于参数那些不懂 ...

不能用啊,同样的机床,有的可以,有的就不行

网友(点评):
这几个功能都是可以用的.会不会是你指定角度时没有加小数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啊,同样的机床,有的可以,有的就不行

找机床说明书看下,可能有些功能没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程序是参数,g65 g66应该不需要吧

我好像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了
想调用9000号以后的子程序是吗?
那个格式是M98P9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了
想调用9000号以后的子程序是吗?
那个格式是M98P9XXX

参数不是程序,怎么都不认真看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啊,同样的机床,有的可以,有的就不行

应该是参数需要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