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可以画3D 草图吗

楼主(2014-05-18):
  求教大侠 UG 3维草图可以画吗

网友:
3d 草图Solidworks有。

楼主:
UG 没有吗?

楼主:
这个 草图 用UG 管道能画吗?

网友(点评):
这个在UG里不算草图,直接用直线和圆弧就可以画了,主要是通过坐标来控制

网友:
UG早就有了!在建模里面,变化一下坐标就OK了?

网友:
UG有专门的管线模块!不用自己画。

网友(2014-07-22):
空间草图怎么可能没有,你没学过UG吧

网友(2015-01-20):
引用 楼主:
这个 草图 用UG 管道能画吗?

扫略不就能画吗

网友(2015-03-24):
运用坐标的变换来做三维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