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改造一台设备,伺服电机干扰问题

楼主(2014-05-18):
最近改造一台设备,遇到干扰问题。不知有哪位大虾以前有类似的经验。

简单介绍:测试设备   两跟单轴模组(伺服电机+滚珠丝杆)  两根模组平行排列,间距在300mm,一根上料,一根下料
两根模组中间有一个测试平台  测试的产品是微型震动马达    测试元器件为:加速度传感器   灵敏度比较高  后面还加了放大器。

干扰情况:私服电机的驱动器一旦打开,测试出来的波形会明显的不稳定,必须在测试过程将私服断电(大概就是关掉私服波形会在0-9之间跳动,开私服后波形在0-20之间跳动,同一个产品,同一个测试治具)

测试情况:1、测试系统使用独立的电源(功放、电脑、前置),除了测试治具及探头所有测试相关硬件放在独立的配电柜里
                  2、接地;独立接地、将测试系统与设备并联接地都试过,对上述问题帮助不大
                  3、将测试治具从设备上脱离,单独摆放在设备旁边的一张桌子上,远一点没有问题,靠近电机仍有干扰

想验证但还未实施的:1、想在私服电机的动力线两端分别加装滤波器
                                    2、加装屏蔽磁环

因手头没有多余滤波器、磁环还没有实施

想问各位大虾以前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      有没有什么好些的解决办法

私服断电   这个设备的效率就太低了      望指教   感谢

楼主:
木有人回复么?   楼主是搞机械的    电器皮毛不懂(设备的程序是用的原设备程序)

网友A:
接地,屏蔽,电源滤波或独立供电,无非这些

网友B:
信号测试类要求高的话都放屏蔽箱里面,需要专用的吸波材料和通讯端口,测高频射频都没问题,马达信号没试过,屏蔽要求应该低很多,可以试下单独用吸波材料包裹被测试电机。

网友(点评):
能具体点讲讲吗?

网友A:
需要对伺服电机的电缆进行屏蔽。另外你的传感器用的什么类别的加速度传感器?是压电的吗,最好用IEPE带激励源的,比如ICP的,内置有集成放大器,比电荷型的抗干扰会好些。

网友(点评):
呵呵,考虑的比较周全啊

网友:
除了电耦合外,还要考虑是否机械耦合,声学耦合。电机是否会振动发出机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屏蔽,电源滤波或独立供电,无非这些

接地 试过了
屏蔽(做了一个5面立体铁罩子罩在测试治具上面  效果也不行,没有试过6面全包住)
电源滤波(只做了机器电源独立、测试系统接了隔离电源)
。。。好像都没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测试类要求高的话都放屏蔽箱里面,需要专用的吸波材料和通讯端口,测高频射频都没问题,马达信号没试过 ...

这个小马达就是  手机里面的震动马达       这个估计没法包裹
初步实验了下应该是    私服电机(不知道是动力线与编码线之间的干扰还是私服电机本身内部震动干扰)的影响
不知大侠所说的  吸波材料是什么样子的啊    如果可以  我搞点这样的材料将私服电机的编码线和动力线包裹起来试试

网友(点评):
嗯,你可以试试在测试时将伺服电机的伺服启动信号去掉,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在伺服电机停止时,任然有高频电流通过电机线圈,这个可能会造成干扰。找伺服厂家咨询,让他们提供滤波器还是扼流圈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对伺服电机的电缆进行屏蔽。另外你的传感器用的什么类别的加速度传感器?是压电的吗,最好用IEPE带激励 ...

是压电式的   品牌是PCB的  具体型号我没有深看  (楼主是搞机械的,测试原本不关我事,但是现在机器跑起来效率太低,有点着急就在论坛上问问有没有大侠解决过的案例)

网友:
你要屏蔽哪些波长的干扰?差别很大的,你要做全波段屏蔽整个测试工艺都要改。不密封哪来的屏蔽效果?你以为电磁波不会折射啊。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3030
干扰原因参考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小马达就是  手机里面的震动马达       这个估计没法包裹
初步实验了下应该是    私服电机(不 ...

这样包裹没有用的,不密封肯定有泄漏,距离不拉开,一样干扰。屏蔽材料无非吸波泡棉,金属网,金属箔,根据你要屏蔽哪种类型的干扰来选。

网友:
接地,屏蔽都做好,最好的办法是给传感器动手,加滤波电路,外围的屏蔽做得再好,传感器内部电路或者原件不过硬的话,都没用。

网友:
数字信号 逻辑分析等仪器木?
多通道的,采样几个信号点,就不用猜来猜去

网友:
电机运转时产生的电磁辐射比较大,被测设备的辐射抗扰度又比较弱。在无法改变相对位置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给电机或者被测设备做一个金属外罩,对辐射骚扰进行屏蔽。也可以如你所述,加磁环滤波。

网友:
屏蔽电缆要接地才有效,否则就是天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