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需要镀锌,热镀好还是电镀好?

楼主(2014-05-18):
请教个问题:公司有一批轴,客户要求镀锌,一般选择热镀好还是电镀好,成本还有外观上有什么差别,其次为了防锈镀层25um够不够?

楼主:
自己顶 求高手来解答

网友A:
热镀锌好,但是贵。。
 普通防锈的话25微足够了,但是不知道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盐雾试验之类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镀锌好,但是贵。。
普通防锈的话25微足够了,但是不知道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盐雾试验之类的要求 ...

产品是要运到加拿大的,在海上差不多要过一个月,前几批产品客户拍照说我们轴生锈厉害,所以想镀锌试试

网友:
没什么尺寸要求的轴 建议热镀锌……
要求高点的 电镀锌……
有精密要求的建议电镀镍磷防锈(发黑处理)类似于油路块外表面处理!

网友B:
如果仅仅是为了防锈,何必要镀锌呢?你可作防锈处理!国内有专门丛事这一方面的!

网友C:
仅仅为了船运,可以用其他的整体防护措施,这个轴镀了,其他地方可能也会出问题。还是从整体包装上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为了船运,可以用其他的整体防护措施,这个轴镀了,其他地方可能也会出问题。还是从整体包装上想办法吧

产品有喷漆 ,其他地方倒是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为了防锈,何必要镀锌呢?你可作防锈处理!国内有专门丛事这一方面的!

镀锌是客户要求的,应该也是客户那边设计人员探讨之后得到的结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是要运到加拿大的,在海上差不多要过一个月,前几批产品客户拍照说我们轴生锈厉害,所以想镀锌试试

镀锌会对尺寸有影响的,如果不是配合面热镀锌没关系。。但是配合面肯定不行了。。
  你要么镀锌之后,准备发货之前,在轴上涂抹一层防锈油呢?到了加拿大的时候再把防锈油擦干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锌会对尺寸有影响的,如果不是配合面热镀锌没关系。。但是配合面肯定不行了。。
  你要么镀锌之后,准 ...

嗯  感谢提醒

网友(2014-07-16):
长见识了

网友:
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2014-11-20):
如果仅仅是为了防锈,镀层没要那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