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工艺卡,请教

楼主(2014-05-18):
边上标注的形状类似开口三角形的,2,3,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工序2,3的工艺基准?貌似

网友:
找对应序号对上啊

网友:
就是两个定位。

网友B:
LZ该看看夹具设计基础,加工时定位夹紧是必须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啊

是的,定位的,对这个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该看看夹具设计基础,加工时定位夹紧是必须考虑的!

是必须要看看夹具方面的,基础都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序2,3的工艺基准?貌似

不是基准,是装夹定位的。学习来的。看来也和我一样外行呀

网友:
定位的 数字代表限制几个自由度

网友:
2代表限制2个自由度,3代表限制3个自由度

网友:
装夹基准

网友:
符号是定位,数字是表示限制自由度的个数。

网友:
    这工艺卡蛮详细的,转速 走刀 刀具都给的好清楚

网友:
定位的基准面和需要打表的表面

网友:
做基准用的

网友:
表示工件装夹时的定位基准,数字表示限制的自由度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序2,3的工艺基准?貌似

夹紧符号简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