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三个双向气缸不同时间运行,都需要哪些配件,如何链?

楼主(2014-05-18):
请教

如何不用表控一个开关,控制三个双向气缸不同时间运行,都需要哪些配件,如何链?

网友A:
不用表?啥表?用繼電器不就行了嗎

网友(点评):
具体怎么利用时间继电器我不了解,不是干电的,正打算学电。不过时间继电器是有说明书的,还有,社区也有很多电气高手,不过他们还没露脸,:-)

网友B:
简单点 PLC直接控制电磁阀  一个气缸配一个电磁阀 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表?啥表?用繼電器不就行了嗎

就是不用电脑编程,用继电器之类的,都需要什么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 PLC直接控制电磁阀  一个气缸配一个电磁阀 就搞定了

不用PCL,用时间继电器,延时阀之类的怎么安装啊?都需要什么配件?

网友(点评):
时间继电器就象电视里的定时炸弹,要有电的,要有安装盒吧,要有电线吧,要有启动开关吧,没有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