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位工程师是做液压机的

楼主(2014-05-18):
哪一位工程师是做液压机的,什么压力机都可以,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是好的书籍给推荐一下,本人现在是黔驴技穷呀,坐等高手的出现。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第一时间回复,我想是关于液压机方面的一切书籍吧。最好是压机底座,中梁,上梁的 一些校核,立柱直径的选择,立柱螺纹的校核,立柱螺纹与螺母的旋长,(现在立柱有三角型的,有锯齿型的,还是梯形的等等。

这是我目前见到的,)不这样是怎么选择的,还有就是如果是底座,中梁,上梁用铸造件的话,结构怎么分配,横筋,竖筋,该怎么样分布,筋的厚度多少合适,如果用焊接件的话,同样需要这些东西,(目前我会点用电脑做有限元分析,不过对自己没有信心,是自学的,不知对与否,毕竟都是大吨位,这点马虎不得)。

还希望有点压机这方面的书籍来尽快的充实一下自己的,液压方面的话,现在有本液压设计手册,自己没事的时候还能看看,但是就是压机这方面缺少资料,在网上搜了搜好像关于这 的不是很多吧,也可能我没有仔细去找吧。

网友:
做液压机可以先简单的计算设计后实际做起来从中学习。

网友(点评):
目前我们做的压机是针对某个行业的,相对还简单点,一个油缸外加一个插装阀还有一个机架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教给电工了,呵呵,但是,我对关于机架方面的力量计算还是不很懂,不知道从那方面下手,还得请高手给指

网友(2020-12-04):
俞新陆的液压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