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个增力比可调的增力扳手,大概思路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4-05-18):
增力比 4 4.5和5  用普通的齿轮传动可以做到么?关键是要能可调,这个可调怎么做到

网友:
不是搞机械设计的,目测应是棘轮扳手的一种。
然后,通过改变齿轮改变传动比,实现力距可调。

网友:
施力大小*施力距离>抗力大小*抗力距离 可以省力
当支点一定,抗力大小,抗力距离一定,增大施力距离 可以省力
把施力距离作为切入点,进行可调省力

网友:
为啥要这样调?
调输入扭矩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