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够查到:常用材料的许用剪切应力,许用扭转变化率

楼主(2014-05-18):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根轴,在校核轴的强度的时候查不到材料的许用剪切应力(我这里用的是45号钢),在网上查的大多是经验值( 塑性材料 剪切应力极限 =(0.6一0.8)*抗拉极限; 脆性材料 剪切应力极限 =(0.8~1.0)*抗拉极限

请问在哪里可以查找到材料的许用剪切应力的值?

  还有在哪里可以查到材料的许用扭转变化值?

网友:
许用应力机械设计教材有,而具体设备的许用应力?和变形在相应的标准可能有要求,或根据其使用要求推算。

网友:
不同的行业,自然有不同的安全系数,有不同的安全系数,就会有不同的许用应力

网友A:
材料力学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B:
许用剪切应力?

楼主还未明了啥是”许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用剪切应力?

楼主还未明了啥是”许用“吧,

许用不是指的允许达到的值吗?超过这个值零件就会损坏。

网友(点评):
你对名词的认知是有偏差的,同一材质料同样的尺寸和外形轮廓,在不同工况时许用剪切应力的值是不同的,这又要咋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力学有详细的讲解。

我一直没有找到,你能大概说下在什么位置吗?

网友(点评):
把材料力学弄懂,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结合行业 设备特点 决定安全系数  后 再出 许用应力

网友(2016-07-19):
你没事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行不?成大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