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写数控系统的稿子,求教各位

楼主(2014-05-18):
我在写一个数控系统的稿子。稿件是想写国内在数控系统研发方面做出的成绩和当前的问题。
我去了几家企业采访,但是都称自觉的产品很厉害,能达到西门子和法兰克的水准。我请教各位,尤其是数控机床应用领域的朋友们指点我一下。

1、我想了解某企业对于国产系统应用的切身体会。
2、我想了解买国内产机床而用国外系统的例子?比如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系统差价多大?
3、我想了解用西门子法兰克系统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困惑,比如说限制等等,想要实际的例子。
4、我想客观地评价国内开发系统的意义。

谢谢朋友们。

网友:
你是哪一家的报纸?

网友(点评):
已经回复您。感谢关注。

网友A:
本版块第一页就有我的帖子

网友(点评):
你好,想看看大侠的数控帖,没找到呢。。很想搞清楚三菱,发那科,西门子以及其他常用数控系统数控加工指令的异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版块第一页就有我的帖子

已经看到,谢谢。但是还是想更深入了解,我是一片深度的稿子。

网友B:
数控系统,应用领域非常大,一般国内大多认为数控系统主要应用在机械控制方面。
国内与国外在数控的差距,本人不清楚,但数控系统国内主要是在软件方面较为突出,或者可以跟国外知名数控系统不相上下。
数控系统硬件方面(非机械硬件,而是指控制芯片),却在低水平,低端系统建立在单片机上面,开发出来的系统大家一齐抄袭,没有技术核心,在市场上只有拼价格了。高端系统只有采用进口芯片,核心技术还是在人家那,国内的华中、广数等就是如此。
现在数控系统差别主要在控制芯片上,用单片机嵌入式的,属软件控制方式,即串行控制,运行速度慢,无法同步,但价格低,可以应用在一低端控制方面。数控专用控制芯片嵌入有浮点运算cpu,这种数控系统,运行速度快,可同步完成多轴指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系统,应用领域非常大,一般国内大多认为数控系统主要应用在机械控制方面。
国内与国外在数控的差距, ...

谢谢。就像大连光洋那个现在是啥情况。现在说西门子垄断的系统部分应该软件部分吧。

网友C:
我们公司以前一直用法格和西门子的,后来貌似是价格太贵了,我们正在逐步减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以前一直用法格和西门子的,后来貌似是价格太贵了,我们正在逐步减少使用!

有没有用国内的,比如华中,光洋、广数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国内的,比如华中,光洋、广数等。

这个真心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控系统,应用领域非常大,一般国内大多认为数控系统主要应用在机械控制方面。
国内与国外在数控的差距, ...

都是进口芯片,都有就是用普通cpu一般也会选用带有浮点单元的芯片。  硬件上差距不大,性能在一个水平,唯一差的是稳定性,,主要差在软件算法上,这种核心算法是没法抄袭的。最后表现为算法复杂,效率不高,系统速度不够,运动平稳性不佳,并且需要经验积累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