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e5.0中鼠标右键长按才会起作用,如何改进?

楼主(2014-05-18):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proe5.0中鼠标右键长按才会起作用,有没有可以改进的方法?、

网友:
proe画图的时候很少用到右键,不知道楼主平常用右键是干什么作用的?

网友:
破衣右键短按是切换选择,可以选择被遮蔽的零件、各种特征,不用翻转视图,效率高。长按出菜单,改不了,也没必要改,用惯了非常实用。二楼说右键很少用,那是因为你很少用破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