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材料倾斜45度靠在墙上,能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

楼主(2014-05-18):
用1.5mm厚Q235的钢板做成如图所示的材料。如果材料倾斜45度靠在墙上,能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

楼主:
对了,红色的为其简单截面,为了方便,厚度没有画出来。

网友:
楼主,问题没大说清楚,比如受力点位置、受力点具体结构、受力方向,另外这图看着怎么想钢丝啊,看不出这工件具体长啥样

网友:
怎样倾斜?

楼主:
拿根筷子试试就知道了呀。那红色的线应该是有一定的厚度的,画的时候给忽略了。画正视图,长度就看不到了。可能拿把水果刀,可能会联想出它是什么样的吧。

网友:
问题没讲清楚吧?

网友:
楼主不带这样模糊的啊

网友:
目测大概可以有 1顿 吧,

楼主:
将该材料(长2.5m)倾斜靠在墙,与墙夹角为45度,问中心(即距两端1.25m处)能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

网友:
表示看不懂这图

网友:
力作用方向竖直向下?与此“材料”成45°角?“材料”截面形状并非对称,具体怎么放?

楼主:
那力向下垂直作用于60mm的那个面。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公式可以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