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在干切削铸铁,容易把螺丝卡住,怎么办?

楼主(2014-05-18):
数控刀在干切削铸铁的时候,很容易把螺丝卡住,无法拧出来,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后期怎么避免。

网友A:
不管切什么材料,拧螺钉前没教过你们要用气枪吹下螺钉的沉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切什么材料,拧螺钉前没教过你们要用气枪吹下螺钉的沉孔吗?

吹了但是还是卡住。

网友(点评):
刀杆卡位变形了,刀杆赶紧换

网友:
拧好螺丝之后加油脂在螺丝的梅花上

网友:
在螺钉上加点二硫化钼,这个东西以前那些进口的机夹刀都是标配的,现在美其名曰要环保,要的话要另外加钱;还有就是用扭矩扳手,刀杆也要经常检查。

网友:
我是用一根细铁丝掏掏,然后再用毛刷,如有必要再用嘴吹。
效果一直不错。

网友:
把尺寸改小